[电脑] 拆解艾肯ICON AIO6外置声卡

楼主(2023-03-19):
艾肯的 ICON AIO6声卡,这个是ICON出品6进6出的高档声卡,那个年代得卖2K多呢,还有个姐妹型号MOBLE 6,长得一个样,现在好的在深水鱼上也不便宜。
这个也是在深水鱼上拣的破烂,网上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拆机,拆了换推子,顺便打个卡吧。。。
铝合金机身,非常重的。

拆开底盖

两边的监听接口,独立音量控制

监听接口,独立音量控制,两边一样的,同步输出

主控板,上面是输入输出的接口板,2进4出。

输入输出的接口板,2进4出,每组独立运放

主控板正面

声音处理器

声音处理器

电源转换,转运放用的双电压和48V的电源

运放

两路MIC 独立增益控制,48V电源开关

推子和按键板

推子板背面

按键板

更换推子

原来的开放式推子

换好了新推子

看看这个2K多的声卡做工多差吧,手工焊接,不洗板,松香一大片,惨不忍睹啊

装回

正面,原来的推子盖不见了几个,全换成一样的

这个声卡的功能还是不错的,6进6出,支持ASIO,配合Cubase 用比一般入门级的好些。

网友A:
卡是个好卡,但是。。。是不是Win7以上没驱动了,只能硬装Win7的驱动。。。?

网友:
这个声卡做工看着不错,貌似挺专业的。

网友:
功能一大堆,指标低的很

网友:
功能多的太花哨

网友:
usb免驱动吗?

网友:
Win7以上没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标准的国产做工,手工焊接+不清洗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个好卡,但是。。。是不是Win7以上没驱动了,只能硬装Win7的驱动。。。? ...

有WIN10驱动,WIN11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2023-10-14):
这牌子声卡真的是,加上配合莱维特的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