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懂就问,电池充电

楼主(2023-03-19):
捡到一个16V充电钻,电池没有圆孔充电口,被逼买个原装充电器。另外还一个充电钻配的垃圾直充(充一晚早上发现电压17.3v),也想用这个充电器充,接线发现正负极对接没法充电,正极接正极,负极线接T接口可以充电,想知道这样充电会不会充满停充,充电器才到货还在测试中,先问问大神

网友A:
这种座充都是用的正极和T接口充电的。
座充-级都是空的,没接线。

网友B:
看着不像有点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板上明显的可以看出负极是空的,是用的T极做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有点偷工减料

这个座充是才买的,48元。
那个直充没有拆过,几元包邮的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座充都是用的正极和T接口充电的。
座充-级都是空的,没接线。

意思是正极和T接线出来可以直接充电池,一样变灯停充,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正极和T接线出来可以直接充电池,一样变灯停充,对吧

对的。这种座充大多设计都就是这样,只用了+和T级,——级根本就没有接线。
电池接口是利用中间触片来用座充充电,可以直接用线充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座充是才买的,48元。
那个直充没有拆过,几元包邮的货色

48贵了,感觉就是10几块的东西。

网友D:
用正负极触点直充的话没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种座充大多设计都就是这样,只用了+和T级,——级根本就没有接线。
电池接口是利用中间触片来用座 ...

我这个是16V的,仔细一看,确实负极没有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贵了,感觉就是10几块的东西。

没办法,没有找到便宜的,咸鱼二手都要35元包邮

网友E:
座充负级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座充负级是空的。

先测试充到多少停充,然后引一条线出来,这样可以两个电池共用一个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没有找到便宜的,咸鱼二手都要35元包邮

不至于吧,TB随便一搜,就有15元多的16.8V的座充,还有通用的座充(A型和B型通用),稍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TB随便一搜,就有15元多的16.8V的座充,还有通用的座充(A型和B型通用),稍贵一点 ...

品牌是朝能,插片取电,还真没找到便宜的,老款好像是通用接口,新款改了接头,正在充电的是一个杂牌钻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品牌是朝能,插片取电,还真没找到便宜的,老款好像是通用接口,新款改了接头,正在充电的是一个杂牌钻电 ...

插片座充贵一点,不过从你发的充电器图片来看,和10几元的充电器电路图一样,48元就贵了。
这样还不如买好一点的直充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论坛在于水一下,我不懂,我来水一下挣3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片座充贵一点,不过从你发的充电器图片来看,和10几元的充电器电路图一样,48元就贵了。
这样还不如买 ...

之前还考虑过充电模块,就是充电座不好解决,后来想想充电钻都捡到了,买个充电器算了,去年买的杂牌钻不带轴锁,没这个带轴锁的好用

网友:
感觉就是10几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正负极触点直充的话没均衡

拆过电池,看不懂有没有均衡。本来想试试改平衡充,结果里边空间太小不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