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一下净水器一级滤芯

楼主(2023-03-19):
这是个600G净水器,原装不带罐,压力稳定性一般,自己弄个压力罐,也防止停水时候没水喝,出水压力也稳定,接一杯半杯水不会启动,也不会在启动时候突然压力变化。
用了也快半年,新搬的这个位置水质还不太了解,这次先换一下,看看如何。
这个是个四级净水器,直接1微米PP棉滤芯打头阵,去掉了原有5+1微米组合,所以这次也只换这个1微米PP棉,主要目的就是摸底水质情况,下一次会根据这次的情况调整时间。
拆出一级滤芯,1微米PP棉,感觉和以前那边的同时间颜色差不多,从这颜色看,一级二级滤芯,一年一换是没问题的。
看断面,一半还没染色,说明水质还是不错,这边采用二次水箱供水,但渣没有明显多多少,本以为二次供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看看面板,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个显示器,反冲洗可以触摸手动控制,其他不确定是否是由面板发出的控制指令。
TDS显示0,其实感觉是个假的,一直都是0,实际上有10多了,原装膜脱盐率一般,准备满一年,也就是今年双11时候,换一下时代沃顿的膜,经过前一台机器的效果,时代沃顿膜非常不错,还便宜,脱盐率很好,新膜TDS可以达到0到1。
坐标成都,水源都江堰岷江水源,自来水的原水TDS120(TDS笔测试,仅做参考)

网友:
tds0-1?怎么测出来的,进口的膜也出不来这个数据吧

网友A:
pp棉滤芯3-6个月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棉滤芯3-6个月换一次

我这一年没啥问题,之前都是一年,这次只是换了地方,看看情况

网友B:
换出的这个应该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网友:
换早了,我都是直接透明外壳,看到滤芯变成棕色再换。

网友:
一级滤芯和二级滤芯都可以自己更换,不难。

网友C:
电脑版就是个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出的这个应该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是的,但考虑到既然已经拆了,反正备件很多,还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版就是个装饰

也不完全是,那两个触摸按钮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
看颜色还可以再用一下呀

网友E:
看颜色是不是换早了啊,不过这东西说多长时间也不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水质情况来看

网友F:
这水滤来滤去,有5级,水烧开后有一层白亮的在水面上飘着,还是不干净

网友:
我这里一洗水箱,一爆水管,PP棉立马就能看到颜色加深。
我还是保持半年换一次的频率。新闻报道,广东90%自来水藻类超标。二次供水的水质不能保证。勤换一点免得细菌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水滤来滤去,有5级,水烧开后有一层白亮的在水面上飘着,还是不干净

怎么可能,烧反渗透的出水,一点渣都没有,烧了七八年的壶,内部光洁如新。你那要么只是超滤,要么就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颜色是不是换早了啊,不过这东西说多长时间也不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水质情况来看 ...

本来这次更换就说了是试水,摸摸水质的底,这下看了后,完全可以放到一年一换。既然这次打开了,那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颜色还可以再用一下呀

没必要,既然打开了,还是换掉了,不然半年后又得弄,换了下次就可以一年后换了,

网友:
过几天我也看看滤芯咋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这次更换就说了是试水,摸摸水质的底,这下看了后,完全可以放到一年一换。既然这次打开了,那就换了 ...

对,拆都拆开了,换了就好了。换完了弄个签写上日期,再标注上下次更换的日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其实这东西水里泡着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