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板子,有没有认识的?

楼主(2023-03-19):
淘来一块板子,不知道是lvds转HDMI还是HDMI转lvds,lvds是51pin的,各位大神帮忙研究研究什么什么板子?

网友A:
是液晶屏转换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液晶屏转换用的吗?

是的,就是不知道哪个是进哪个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液晶屏转换用的吗?

是的,应该是HDMI进,lvds出,因为我查lvds接口那个三极管是输出电压,而不是输入电压

网友B:
LVDS转HDMI转接板 DP703HDE主控 单HDMI液晶屏驱动板 ,善用百度

网友:
屏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DS转HDMI转接板 DP703HDE主控 单HDMI液晶屏驱动板 ,善用百度 ...

但你和楼主猜的相反啊,信谁

网友(2023-11-21):
这个板子我也买了,一直没有驱动起来,没有找到详细的芯片资料。看官方介绍应该是HDMI输入LVDS输出,我怀疑这个板子没烧录固件,所以动不起来。

网友:
今天把这板子接上电源插到电脑HDMI上等了一会竟然被电脑 检测到了HDMI屏。现在准备看看彼把51Pin接口接到笔记本的LVDS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