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P Pro 4手柄充不进电外挂维修

楼主(2023-03-19):
侄儿的PSP Pro 4无法充电,自述用普通手机充电损坏。一检查,锂电饿死了,先换个再说,接上其他锂电后,貌似完全正常,这下心里有底了,但插上Micro USB却怎么也充不进电,在百度一搜很多人都这么弄了一次就烧坏了再也充不进电。原来这PSP的Micro USB口与所有其他充电器都不能通用,真是个天坑啊。
由于以前有过经验,所以直接向侄儿推荐了外挂维修方式(之前用外挂法维修了个耳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4270-1-1.html

1、先把外口用刀锉扩大一点,原本是红框的MicroUSB口,扩大成了蓝框内的C口

2、把底部的几个限位桩用锉子锉掉,然后用小号钻头打上4个蓝色的洞,以及红色的充电批示灯孔

3、修至把充电板放上去合适为止

4、如果手上的螺丝偏大,需要把充电头的4个孔用电钻或圆锉扩宽一点

由于添加了充电口,又必须要保留之前的口子,所以必须拆除以前的前方半透明亚克力板,把原来那个USB口放那就行了,可以再用半透明的胶什么的挡一下。
总的来说,电路本身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把电池那里直接添加了充电模块的两根充电线,所以不会影响功能,马上开机就能被手机搜索到。

网友A:
这是ps4的手柄吧,PSP是个掌机

网友:
孔开的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s4的手柄吧,PSP是个掌机

是写错了,应该是PSP4 pro手柄

楼主:
这种维修方法用得不多,人又老眼又花,于是只能弄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