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坏的铝基板灯条,掰弯铝基板和绝缘层脱开发现绝缘层很薄三层才0.1MM

楼主(2023-03-19):
坏的铝基板灯条,掰弯铝基板和绝缘层脱开发现绝缘层很薄三层才0.1MM,感觉原来的陶瓷基板比它结合的牢固

网友A:
哦,这种220v使用安全吗,符合电工标准吗?

网友:
导热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种220v使用安全吗,符合电工标准吗?

这个一般是12V的,有驱动板降压

网友:
厚了散热就不行了

网友B:
铝基板灯条走的是直流低压小电流,绝缘层薄一些有助于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基板灯条走的是直流低压小电流,绝缘层薄一些有助于散热。

关键是驱动大都是非隔离的,铝层又是直接和金属灯盘接触,金属灯盘直接固定在天花板上相当于接地,也就是线路和基板之间的压差极有可能是220V(峰值311V)

网友:
头次见到超薄铝基板,估计给带灯风筝用的,要求重量很轻。

网友:
太厚散热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驱动大都是非隔离的,铝层又是直接和金属灯盘接触,金属灯盘直接固定在天花板上相当于接地,也就是 ...

绝缘层厚的薄的都有,厚的散热不好,用的少。本来用铝基板就是为了散热好,通常是选绝缘层薄用低电压方案。所以说接地和漏保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