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0元购的随身WiFi拆机

楼主(2023-03-19):
这里可以看到是带sim卡座的

正面

背面

可以看到芯片印着ZXIC,中芯微的方案,又没得玩了

网友:
据说这个可以刷免流吧,不知道还能不能搞了

网友:
到手也放着吃灰,听说不能自己的卡,没试

网友:
真简单,多少钱买的。

网友:
都说这玩意是回收芯片做的,好像也没听说中兴的哪个鸡鸡用自家的IC啊...

网友:
0元哪里?还有吗

网友:
是不是要无限流量卡啊

网友A:
不知这个设备和手机的热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破解吗

网友:
0元购的随身WiFi还是值得拥有

网友:
你这个好呀,比我的好,我的不能破解了

网友B:
还真别说,据说中兴方案发热低还稳定。我都嫌弃我那个高通的还发烫,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设备和手机的热点有什么区别

手机热点要占用一个手机,而且使用的时候耗电比较大,手机也比这个东西大
当然偶尔用用,手机热点足够,但是要长期使用,还是这个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别说,据说中兴方案发热低还稳定。我都嫌弃我那个高通的还发烫,热,卡

...

我高通的 开壳贴散热上风扇了 这才能稳定用

网友:
没有网络的车机导航,用这个还可以~

网友:
现在都是手机开热点了吧

网友:
0元买个卡座也可以了

网友:
这个能插别的sim卡么?
请教大牛们 不知道还有0元购没了

网友:
能插卡的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