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奇葩550电机,马云家都搜不到,有知道的,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23-03-19):
工匠之神万用宝上的,外观一样的特畅恒店家直接发了个公告,又来一个买电机的,哈哈哈哈哈,确实和他的不通用,这电机太奇葩了!上图!

下图是特畅恒店里发的,哈哈哈

网友A:
是不是万用宝上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万用宝上的电机啊

是,粗轴上的轴承是固定轴承,细轴上的小轴承旋转拨动拨叉

网友B:
是不是轴要拔下来啊,买进口电机还不行吗?

网友:
拆了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轴要拔下来啊,买进口电机还不行吗?

粗轴是从壳内穿出来的,

楼主:
一端轴承,一端轴套,轴套这端基本上算卡死了,上钳子才能扭转

网友C:
这个马达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马达看上去还不错!

坏了,不错啥呀

网友:
竟然是粗细轴  一般操作是 两头一样  套个头

网友:
粗的这边应该是在轴上加了一个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轴是从壳内穿出来的,

一万头神兽飘过,一体异性轴。。。。。

网友:
粗的那面是不是压进去的?

网友:
工匠之神,特畅恒,是一家的。

网友:
太奇葩了,厂家定制的,

网友:
感觉普遍的做法都是把偏心轴压到电机轴上的啊,这东西也不好自己绕

网友:
低速自己绕可能还行,这种高速电机绕出来估计也就也为了个震动器了

网友:
没见过这个哦。

网友:
大头应该是压进去的,异形轴生产成本太高了,厂家不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