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四个内存怎么插

楼主(2023-03-19):
昂达B75U魔固版 3550U 这个有没有瓶颈之类的?
这个主板有四个内存槽,二个插8G双通道二个插2G双通道,比二个8G双通道提升大吗?

网友:
速度应该没有提升,都是双通道,但容量提升了。

网友A:
我机箱里插的是二四,是查了主板说明书,上面写的,推荐2根这么插
你这个我建议你查查说明书,估计是插蓝色那俩,因为我的是插蓝色的,虽然顺序和你那个不一样

提升,基本别想了,我试过,鲁大师表示插4根反而分数低,我不知道为什么
单独说是游戏,2根就够用了,如果有些软件就是吃内存,16g都不够用,那必须再把你手头的加上去啊
但是这是针对单独需求的软件增加的内存,性能上,内存会主动选择频率最低那个来兼容,所以未必会提升
各种时序什么的我也不懂,但是有需求一般是套条才能配对什么的

最恶心一次是以前买了1600的大钢牙套条,实际一测,默认是1333的,要自己开了才能到1600
从此我就对超频条没好感了

网友:
内存成对隔着插就是双通道了,插满没问题就全部插上去吧,容量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机箱里插的是二四,是查了主板说明书,上面写的,推荐2根这么插
你这个我建议你查查说明书,估计是插蓝色 ...

多条内存使用的话集体向参数最低那条看齐的,如果三条是1600,一条是1333,那大家就都变成1333了。

网友:
注意看频率

网友:
听我的,两根2G不如不插

网友:
应该是一个颜色的是一对

网友:
频率不一样会以低的为准运行  有的主板低频率的要插前面  高频在前面就不能开机   频率一样应该比2条好

网友:
组双通道的2根必须插相同颜色的插槽。

网友:
如果你16G够用怎么插都感觉不出来

网友:
只插2个8G就可以,

网友:
都插上去吧,容量第一

网友:
混插会以最慢的那个速度运行

楼主:
说容量,不说频率

网友:
要么插两个8G,要么插两个2G,都插兼容性可能不好,双通道1-3或2-4

网友:
成双成对插入。

网友:
8G和2G的时代都不一样了吧,就别插那两条2G的了,容量提升不大,但是参数估计会给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条内存使用的话集体向参数最低那条看齐的,如果三条是1600,一条是1333,那大家就都变成1333了。{:019: ...

木桶原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条内存使用的话集体向参数最低那条看齐的,如果三条是1600,一条是1333,那大家就都变成1333了。{:019: ...

不是吧?我记得4槽是识别基准频率槽,如果4槽插的1600,那么前面都会1600吧?1333就会被超频到1600,超频失败大概就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