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梅花起子头空心能代替实心吗

楼主(2023-03-19):
偶然拆个梅花头螺丝,看到批头有空心和实心两种,
心想空心的能兼容实心的吧,结果空心到货却只能放入一点点,使不上劲。
卖家说应当买实心的。

后来在实体店老板用我螺丝实配试过的,用着不错,细看也是空心的。

怪了,不死心,又在另一家淘了实心批头的,却跟第一家一样,也不够吻合。

有点搞不懂了,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我觉得默认应该是空心的,因为实心的用得久了边缘磨损,中间会突出来,而且还见过螺丝六角中间有个突起,这种必须用空心的起子拆。

网友:
空心一套可以了,松动的是模具不够精准,选品牌质量好一点就可以了,国产可以试试浦派

网友:
除了内孔,外径啥的应该是一样的啊,我一直用一套空心的T头

网友:
肯定买空心的,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梅花不带孔,菊花万人捅!松动是因为你没买品牌的!要么螺丝不标准要么起子头不标准。

楼主:
螺丝是米国进口仪器上的,不知道标不标准,
实体店买的T8空心手动起子可以吻合,
网上买的空心/实心电批头只能怼进一点点。

细看手动批头棱角鲜明一点,电批头感觉钝一点。

网友:
外径啥的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空心的兼容实心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品控问题,和实心还是空心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看样子估计是品控问题,搜索了下,看螺丝槽种类还不少。

网友A:
楼主问事,批头里有T9吗?在哪里买的?其实我用的最多就是T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事,批头里有T9吗?在哪里买的?其实我用的最多就是T9. ...

我在X宝里买的电批头里有T9啊,万能的宝里应当不难找吧

网友:
这种精密的螺丝批头建议买进口的,便宜点买台湾产的或国产有品牌的,绿林就算了(品控有问题,不同批次质量好坏不一)。
手拧的话建议买空心梅花,只要是梅花都适用,例:进口得伟20v电池螺丝中间有凸起,必须用空心梅花拆卸。
用冲击起子拧的话一定要用实心的,例:拆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手拧不动,用了得伟DCF850,结果空心批头变麻花了(质量差的估计直接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是米国进口仪器上的,不知道标不标准,
实体店买的T8空心手动起子可以吻合,
网上买的空心/实心电批头 ...

这种螺丝批头叫梅花批头,有中心点突起的实心型,和有中心孔的精密型两类,还有另类异型的。

进口仪器上梅花螺丝是美标,用于仪器内部定位的一般都是T7中心批头,可以T8内孔批头;仪器外壳连接一般都可以通用T15批头,精密仪器用的防拆螺丝都是使用的T12内孔批头,对应的是M3.85沉头螺丝。

注意:尽量不要使用6.35型批头,美标梅花螺丝对扭力有要求,过盈就破丝。应该使用800、801、802、805型批头;如想使用C6.4批头,建议买威威的,质量最好,型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事,批头里有T9吗?在哪里买的?其实我用的最多就是T9. ...

没有T9这个型号!!!!

一般来说,4mm、800系列使用T8H或T10L来表示。

梅花中孔批头,对扭力规格有严格要求,批头制作需要找到非常好钢性与韧性平衡点;
6.35型来说,也就威威做得好;800系列国产也不错。

例如维拉、PB、威汉之类的,基本都是C6.4型短款批头,长于25mm的都异型批头,用于定扭手柄上的,死贵。

网友(2023-11-12):
这个应该是品控问题,和实心还是空心没有关系。。。

看买什么牌子的货了

网友:
从你图片看出来,实体的凹花更加靠内侧。网购的螺丝刀头加工深度不大。就算外直接一样,四周的内凹花不够小,也塞不进螺丝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是米国进口仪器上的,不知道标不标准,
实体店买的T8空心手动起子可以吻合,
网上买的空心/实心电批头 ...

估计精度差

网友:
买空心的,有的螺丝上中间有小圆柱,刚好对着那个孔,实心的就拆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