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m3281+hy3dv6奇葩评测

楼主(2023-03-19):
偶然凑齐到HY 3DV6同一型号的两个不同ID的颗粒,有一个颗粒更是让我迷糊到现在。。且听我慢慢描述

第一个是从RTS5735DLQ MSATA主控板上面拆的,丝印是XOWH64G8A1BJ8I,安国测试架看着是AD,7E,28,53,02,B0 H25BFT8A1B8R 64G的TLC,海鲜市场上闲逛看到一块十圆子的IS918上也是同ID的颗粒,丝印HYD2J512Gb61AA1C0,没想到第二个颗粒是真震撼了我许久。。。(先讲第二颗)

到手拆掉植球,看着封装还是有区别的,MSATA的偏厚一些。

直接上3281BB吧,也没别的U盘板子了,,在3281 dbf里面查就感觉到奇怪了,这一个型号有两个ID,除了第二个ID有7E,5E的区分,别的参数好像都一样的。
直接开卡,果然开不过
修改至100M,好吧,开出来4G.。。忍不了,上黑片工具!
等一等,你ID不是AD,7E,28,53,02,B0吗?怎么变成AD,5E,28,53,02,B0了?在IS918上面没开出来也是这样,开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ID就会变成5E,重植什么的肯定不用说。。上黑片工具一阵捣鼓,总算是开出来60G了,速度如下吧。。,另外,第一颗正片工具也是开不出来,不过它的ID倒是没变。。速度跟这个ID会变的颗粒差不多吧。。
又折腾了一下开SLC模式,开出来16G,这下写入读取一条直线了,(忘记录跑测试图了
大佬们这个会变ID的颗粒是寿命快到了吗?刚入坑没多久,不太懂还请大佬多指点。不过这坑爹颗粒应该是不能送老师了

网友A:
看ID 是土狗颗粒吧

网友B:
正片工具Bad block over setting那个,容量差距不大,稍微定个容还是能成功开卡的,例如定个61000M

网友C:
这个颗粒,在3111上开也会变,单贴可以正常开卡,4贴就开不了

网友D:
ID结尾B0不带狗,B2带,02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D 是土狗颗粒吧

感谢指导,不太了解海力士土狗颗粒怎么区分,有空再查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片工具Bad block over setting那个,容量差距不大,稍微定个容还是能成功开卡的,例如定个61000M ...

感谢指导。当时试过了,定容61000m正片工具也是开不出来的,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在3111上开也会变,单贴可以正常开卡,4贴就开不了

感谢,第一次碰上这种ID会变的,海力士的颗粒我还是不太了解,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结尾B0不带狗,B2带,02不清楚

感谢大佬指导,谢谢您

网友E:
卧槽,我也有两片这个5E ID的颗粒,详见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375-1-1.html

而且封装跟你手里这两个也差不多,一个黑色,一个绿色,绿色那个PCB特别容易划伤

从老范那买了两片fc3379,一片开ecc9低格开出来32G多一点,读写跟其他人测试的3dv6差不多;ecc11低格开出来60G不到,写不到30读取100左右

另一片不知是颗粒太烂还是风枪吹的太厉害还是板子有问题死活不行,我给搬到fc1179上了,ecc11开出来16G,两千八百多块里只有六百多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我也有两片这个5E ID的颗粒,详见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375-1-1.html

而且封 ...

我去,,缘分啊朋友,不过这种片子玩起来确实头疼。。学习了,以后有机会也试试fc3379

网友F:
就是这样的颗粒吧,我这个也是会变,换台电脑他就变了

网友D:
HY3DV6,ID结尾为B0无狗,B2带狗
7E还是5E,不清楚,我也遇见过AD7E开卡后变成AD5E的情况
AD7E颗粒,我拿918强制指定为5E,再来片5E凑双贴,没啥大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HY3DV6,ID结尾为B0无狗,B2带狗
7E还是5E,不清楚,我也遇见过AD7E开卡后变成AD5E的情况
AD7E颗粒,我拿91 ...

感谢大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哈

小折腾而已,感谢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样的颗粒吧,我这个也是会变,换台电脑他就变了

对的,就是这个奇葩颗粒

网友H(2023-05-02):
如何开启SLC模式呢

楼主(2023-06-06):
引用 网友H:
如何开启SLC模式呢

用黑片工具,论坛里面有教程,改ec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