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一个12v博世电池款小电磨

楼主(2023-03-19):
最近在闲鱼上看到一款电磨,使用的是博世电池,价格才100出头,仿的是GRO12V-35,好奇之下下单了一个。今天收到货:

这是博世的样子和参数:

除了颜色,其它也就是60%像,主要是在大小和部件结构方面。看来博世12v家族不断在扩大,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
略微测试了一下。功率号称100w,重量实测含电池637克,转速标称5000-25000RPM,实测4100-26000RPM,比博世的低了不少。同心度一般。做工方面:外壳中规中矩,但是需要吐槽的是,电量指示窗口居然直接开天窗,未有任何防尘处理,这成本省的太不是地方了。其它通风口也没有防尘网。

内部做工大家自己看:

用的550电机,不知道博世的是什么。
后续继续跟进使用体验吧。

网友:
还是充电款的用着方便。

网友A:
博世也是550电机,大厂拼的是工件质量,模具精度,手感,整机耐用程度各方面

网友B:
这种经典12V电磨很多大品牌都有,非常实用,与那种几元十几元的玩具电磨有着天壤之别,值得DIY玩家拥有。如果觉得这一款有些粗大,前期很多坛友入手过的那种8V的外贸款更趋完美且更具科技感。带48个常用配件的套餐也是不到百元,店家有时推出70多元的尾单款,那就更加实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经典12V电磨很多大品牌都有,非常实用,与那种几元十几元的玩具电磨有着天壤之别,值得DIY玩家拥有。如 ...

我买的时候61.77,用完券53.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也是550电机,大厂拼的是工件质量,模具精度,手感,整机耐用程度各方面 ...

对。在这个机子就有体现,机壳螺丝上紧点,六档震动和噪音很大,稍微松点,六档没问题了,四档又开始震动的厉害了……另外,手握在哪里,声音和震动都会跟着变化。需要尝试调整不同位置的螺丝的松紧度,也挺无语的。
后来发现,解决办法也简单,用3m的减震硅胶单面胶在里边合适的位置贴上两块,立即稳如老狗

网友C:
这种比薅羊毛的小电磨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比薅羊毛的小电磨耐用多了

是的,薅羊毛的我也买了,那玩意真的只能叫玩具。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一个能使用博世电池的,好歹还能干点活了

网友D:
550电机VC VD有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电机VC VD有啥区别啊?

据我所知,VC的最高电压是16.8v,VD是21V

楼主:
补几张和GRO 12v-35的实物对比图

网友E:
那个英文标签写着是冲击起子,冲击频率5000-2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英文标签写着是冲击起子,冲击频率5000-25000

我一开始也注意到了,纯属瞎写,就是欺负国人没几个能看懂英文的
应该是cordless rotary tool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堪当大用。

网友F:
这种12V电磨真的很好用,其实大部分时间不用到35000转/分钟,比如我就从来没用过那么高的转速。5000转,切不动就调高一点,基本没有搞不掂的。
加上国内的耗材便宜真是益了我们一票手欠的人。
这种电磨又能切得动,又相对安全(比如跟角磨机比),各种附件齐全,打磨,雕刻,钻孔。样样精通。
唯一缺陷就是还是大了一点,重了一些如果出两把,我觉得更合理一些,一把是高速直驱形,一把是低速的带机械挡位抛光研磨形(60转---5000转/每分钟)这样覆盖所有的使用场景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12V电磨真的很好用,其实大部分时间不用到35000转/分钟,比如我就从来没用过那么高的转速。5000转,切 ...

你说的很好,我也在琢磨下一个该上啥,哈哈

网友G:
也入手了一把,和博世、良明的对比过,这个和博世都是550电机,良明是380电机,转速没有博世和良明大,偏心度最高,电池不带保护和均衡,夹头螺帽材质偏软,又是八边形截面,锁紧扳手很容易就把它拧花了,已经换了琢美的螺帽。
优点是通用博世、琢美、良明的各种切割、打孔等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入手了一把,和博世、良明的对比过,这个和博世都是550电机,良明是380电机,转速没有博世和良明大,偏心 ...

哈哈,你评价的很到位。反正干点活还是没问题的毕竟100多也别太高要求了

楼主:
自己稍微改动了一下,显得不那么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