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交作业] sm3268+K9OKGY8S7F开卡“成功”

楼主(2023-03-19):
前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350-1-1.html
应原贴@ maro168 要求简单发个帖。

使用量产工具都是TRANSCEND-SM32X-PV1.3.08-BY-USBDEV-U1207,之前坛里大佬分享的,本想放个链接无奈没翻到,有需要的请自行搜索。

测试1,sb4,sb8,sb10空。电压跳r43。跑圈通过。

测试2,sb4,sb8空,贴sb10。电压跳r43。跑圈通过。

总结1:关于sb10贴不贴应该没什么关系,平均读写10X/3X。

测试3,sb4,sb8空,贴sb10。电压跳r44。跑圈通过,不过读取会降到2X~3XMB/s

总总结:因为原贴楼主没使用正确的量产工具导致量产失败。

以上测试仅供参考,不排除其他制程颗粒需要其他的跳线组合。

楼主:
偷个懒,测试2,3没跑完全盘就让我强制停止了

网友:
大佬强的啊,被3268跳线劝退。。

网友A:
3267/8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很多标称支持1.8V的颗粒,上这些主控就一定要跳3.3V才能正常用,否则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无法开卡/格式化失败/掉盘/只有2.0能识别等等

网友:
感谢大佬发帖,我再贴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7/8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很多标称支持1.8V的颗粒,上这些主控就一定要跳3.3V才能正常用,否则会有各种奇奇 ...

我个人感觉能支持3.3的尽量跳3.3,跳1.8对电源要求估计比较高,但是发热应该会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7/8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很多标称支持1.8V的颗粒,上这些主控就一定要跳3.3V才能正常用,否则会有各种奇奇 ...

同感,尤其是三星的某些制程,感觉固件就是按3.3v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