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变频板和压缩机的检测

楼主(2023-03-19):
                        冰箱变频板和压缩机的检测
变频驱动板按结构分类的话,有分体板,如海尔卡萨帝冰箱多数机型(图2),也有一体板,如美菱雅典娜(图1)。
经过15W三个灯泡Y形接法当压缩机做假负载试机测试变频板,大凡先亮一个灯,再亮两个然后灭掉,或者三个轮流亮后再轮流闪烁,即为基本正常(这点和空调变频板差不多,每个板配的压缩机不一样,启动时候的驱动方式也有区别。也会存在板和压缩机要配套的情况。
变频驱动板不管是分体独立,还是和主控芯片做在一起的一体板,都可以直接不接显示板,不接传感器来单独试机,以分体独立海尔卡萨帝冰箱的一款驱动板为例,它上面有220V交流输入,到压缩机VUW输出,还有一个给板的驱动信号,接在光偶的初级.经过试验,可以做一个模拟主板给它信号让它正常工作的小装置,就是在洗衣板上拆一个工频电源变压器,11V交流输的都行,把次级经过桥式整流,再串一个2K电阻,直接就是50HZ的驱动信号了,插在板上就可以直接让板子驱动压缩机工作了。一体板的话,找到那个驱动信号接入的光偶(1接正2接负),接入此信号,一样可以正常驱动压缩机,见下图
关于压缩机的转向
一.插压缩机的插头无论怎么插,压缩机的转向都是不会变化的,只有调动板那边的插线顺序,才会改变压缩机的转向

二.不同的压缩机转向会不同,经过试验以下两种压缩机(海立和恩布拉科)就是相反的转向,虽然压缩机正反转都能做功,但是由于内部轴头处顺时针转才会把油甩到轴芯上部给滑套部分以润滑,所以用不同的板来驱动不同的压缩时,应该注意它的转向要正确,把压缩机用线吊着,接好板驱动它时,由于惯性的作用,在启动时压缩机机身会逆时针反向运动为接线和转向正确,否则改线换向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网友A(2023-08-19):
请问下师傅2k电阻是串在哪里呀,11v变压器上吗,变压器输出的线是接在变频板信号线插头那里吗

楼主(2023-11-2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师傅2k电阻是串在哪里呀,11v变压器上吗,变压器输出的线是接在变频板信号线插头那里吗 ...

是的,11V变压器输出50HZ交流串上一个2K电阻是为了限流,然后就用这个信号去触发变频板工作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正需要,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2024-02-22):
我家里有个8年的海尔风冷定频3门冰箱,BCD开头的什么型号。最近一年经常发现上层的冷藏的蔬菜水果被冻坏,估计是温度控制不好。报修后海尔师傅来看了,说控制板有问题,要400多,有点生气不修了,给了80块钱上门费让师傅走了。新的才不到2000块钱,残值都不到400,现在凑合着用。

这个应该怎么修,给点意见呢,自己买一个控制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