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松下后期磁带随身听:Panasonic RQ-CW02

楼主(2023-03-19):
这款磁带随身听是松下后期发行的入门低端机,中国厦门组装生产的!

这款低端机用的是BA的芯片,单芯片解决方案,把电机稳速和磁头放大集成在了一起!不过机芯基本上没有问题,
换掉两根皮带就好,也没有颤音!

网友:
2皮带的3键机芯还是头次见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最简单的单放机,不能录音,没有音效处理电路,也不带收音机

网友:
低端入门机器也就听个外语磁带了

网友B:
电机稳速和磁头放大集成在一起的最大弊端就是电机噪音串入音频放大电路

通常信噪比不大

网友:
用料非常低端,但透明外壳的价格已经炒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稳速和磁头放大集成在一起的最大弊端就是电机噪音串入音频放大电路

通常信噪比不大 ...

是的,所以声音一般!当初这种机器也就买来听听英语磁带听力的吧!底噪控制比一些国产机器还是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最简单的单放机,不能录音,没有音效处理电路,也不带收音机 ...

有一键XBS开关,带的XBS音效可能是通过电容和电阻调音,没有单独的音效芯片!

网友:
最低端的松下,全塑单向机芯。

网友:
好像手里有一个不知道扔哪吃灰了

网友:
挺简约的一款松下随身听

网友:
大致用量和国内一样,价格高了好几倍啊

网友:
最后的辉煌,统称面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稳速和磁头放大集成在一起的最大弊端就是电机噪音串入音频放大电路

通常信噪比不大 ...

玩过几台单片IC磁带随身听,用的是LAG665,也是集成音频放大和电机稳速的,只要电路板设计合理,电机外壳套有硅钢片圈圈,根本听不到任何电机噪音。

网友:
入门级的随身听,也就听个响

网友:
最简单的一款

网友:
感觉松下不如爱华和索尼。

网友:
磁带机,还得看爱华............爱华才是经典

爱华的即使最低端,也比这松下用料、做工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