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动车前灯(带喇叭)SZFJ D-036

楼主(2023-03-20):
去单车店玩,发现垃圾堆里有个灯,老板说是电动车上的,灯坏了,喇叭还能用,这东东对于老板来说就是垃圾,对于咱们玩电子的人来说就是宝贝,捡回来拆了看看里边什么样子。

还行不算破旧

这边是灯,后边是喇叭

散光的,眼睛不累

喇叭在后边

拆开

芯板取出

喇叭

聚光罩

防水圈

灯芯片型号LJY5200(参考这里40楼--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070-2-1.html

上边两颗灯珠烧了,两串两并,先用黑线把上边两颗短路

拆喇叭,上边是共鸣腔

还有个小共鸣腔

从这里拆开

是压电陶瓷发声

型号LC9801-S 网上没查到带-S的,只查到了LC9801 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测量灯电流,只剩两颗了,功率为12X0.37=4.44W

就两颗灯珠亮了

三根线,黑接地,红是灯,白是喇叭

型号在这里,按这里参数应该电压36V--48V,但是老板说是12V上用的,灯珠因为是恒流的,所以电压变化灯受到影响不大,喇叭则是电压越大越响

最后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就是想用单节锂电带动它,用在单车上,用了一个升压电路,升到12V,测试锂电池电流在1.7A左右,感觉有点大,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捡个灯,搭灯珠,有存货还好,没有还得掏,用上最好,用不上还是吃灰的份儿!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数码之家的习惯病

网友:
在于折腾中的乐趣,还是放弃装在自行车上的想法,私自改装车辆。

网友:
灯珠这样适接寿命会短很多,还是换灯珠吧。

网友:
哈哈,有声有色

网友:
原来4个灯珠,估计是串联,你少了两个,不是电流变大了吗?

网友:
两节或者三节锂电才行.

网友:
属于是模块化设计了

网友:
按说原设计适用36V-48V,不应该是2串2并,采用4串更可靠

网友:
小东西还挺复杂

网友A:
喇叭应该是高压输入的,自行车上用不了

网友:
看着还挺新的

网友:
看灯珠像三W的去电车店找个废车灯拆俩 一般都是坏俩 剩下的都是好的  改R3 和R4电阻减小电流

网友B:
话说感觉好多芯片不支持30V以上的电压,48V电脑车上装个东西都得降一遍压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感觉好多芯片不支持30V以上的电压,48V电脑车上装个东西都得降一遍压才能用 ...

是的,没办法

网友:
放对地方的宝贝

网友:
灯珠芯片挺大,如果有 并联,这么短接了还会烧灯珠.
外壳是铝的吗,灯板跟外壳都没接触好,导热不良,焖烧型

网友:
改成2颗好LED的并联,用3.7V手电板驱动,电路板3元,运费6元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应该是高压输入的,自行车上用不了

3.3V也能响,只是声音小,电压工作范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