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修漏

楼主(2023-03-20):
前些日子二年前花钱请人修的漏点又开始漏水了,这次准备自己动手了。

大力出奇迹

这以前请人修的,90%空间堵了,导致接头处水压过大,二年之后开始喷水

第一次融接,双眼皮效果

比划长度

看热闹

没注意手烫伤了,本来戴了手套,中途取了,忘记了

这个重要的构件完工了

完工

以前花钱融的管子

受伤的手,过了几天不小心皮弄掉了,发炎了,十天才好。

网友A:
管子比原来的细?

网友:
还是找人修划算啊

网友B:
敢想敢干的精神非常赞

网友:
熔接时间要短,长了就会把管子搞堵了!

网友:
做得不错,有功底

网友:
新老管子熔接一般融不上的,老管子烫上去直掉渣,脆的很!

网友:
受伤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你的PPR管,感觉太单薄了,和PVC管厚度差不多。便宜不好货,材料钱不能省的。

网友:
竹蜻蜓同款棉拖鞋, 是你没错了

网友:
自己都有家伙什还花钱请人?

网友:
都是能人啊

网友:
我也自己改过水管,自己装热水器,也是被烫伤过一次

网友:
保鲜袋放盆子里是什么梗?

网友:
之前熔得不行啊

网友:
感觉这个热熔管没熔好还容易把里面都堵了啊

网友:
请人修的估计也不专业,不然熔好后都不带掏一下管口的,堵成这样子,应该试水的时候就能感觉水小啊,还能坚持使用两年,心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比原来的细?

变径了,厚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想敢干的精神非常赞

干就完事儿了,有多大点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