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神大艺T22的电机没有大艺LOGO是假的吗?

楼主(2023-03-20):
大艺T22的电机没有大艺LOGO是假的吗?开关是qianhe。电池也不是天鹏的。sunpower是什么牌子呀?

网友:
长虹三杰,品牌电芯,电动工具整机厂一般电机都是电机厂给他们配套或代工。

网友:
大艺还能有假?放心用吧

楼主:
谢谢.因为看人家的拆机电机油大艺logo。现在放心了

网友:
拿来主义的东西,外壳是就是了

网友:
博世的电机也没有博世的LOGO,反正都是外采的电机。

网友:
估计大艺还没到别人模仿的境界

网友:
电机都是买回来的,大艺不生产电机

网友:
造假的仿谁不好,仿大艺干啥

楼主:
太便宜了 120还有两个电池.

网友:
应该是正品吧

网友A:
大艺仅仅只比山货强一点点,还没有人蠢到去仿造大艺的地步。

网友B:
跟我大艺电池一样的电芯,用了几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大艺电池一样的电芯,用了几年就不行了,

电芯可以自己换,我手电钻还没买就自己做了个点焊机

网友:
这玩意的价格应该不值得仿造,仿造了容易砸手里吧

网友:
大艺估计也就自己外壳设计一下,其他都是代工生产,然后回厂一组装完事

网友(2023-05-28):
引用 网友A:
大艺仅仅只比山货强一点点,还没有人蠢到去仿造大艺的地步。

有可能山寨还比大艺耐用,大艺的开关好像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