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安装有广联达软件的电脑上不了网。

楼主(2023-03-20):
求助,安装有广联达软件的电脑上不了网。

动态IP获取不到IP,手动输入能用的静态IP也上不了网。有大佬知道么?

网友A:
卸载了广联达的软件试试

网友B:
不应该呀,应该不是gld的问题,看看防火墙什么的

网友C:
DNS设置下呢?有些是DNS劫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了广联达的软件试试

不能卸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S设置下呢?有些是DNS劫持的问题吧

没效果,dhcp获取不了IP的、静态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呀,应该不是gld的问题,看看防火墙什么的

不知道搞了啥,死活上不了网。

网友:
先试试访问IP。

网友D:
运行CMD,输入以下命令重启试下:NETSH WINSOCK RESET CATALOG

网友:
楼主是成本合约造价?GLD是我每天必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呀,应该不是gld的问题,看看防火墙什么的

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信息不够啊

网友:
先看下设置静态IP后网络通不能,ping一下路由看下,通应该是DNS问题,不通那就要看是硬件线路问题还是软件驱动问题了

网友:
我也请教解决办法,最近遇到好多台电脑都这问题,无法修复,外接网线 网卡都一样,usb网卡装上去也不行。只能重装系统,但是好多人都装了软件,有的人又不想装系统

网友:
我昨天换了个光猫,然后我再连接路由器就不能上网了,但通过路由器能够打开光猫的界面,神奇不,后来重置了路由器才能够通过路由器上网

网友:
先用电脑直连光猫,不用漏油器,要是还上不去就是密码不对

网友:
所以我觉得撸主需要收费的上门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CMD,输入以下命令重启试下:NETSH WINSOCK RESET CATALOG

无效……

楼主:
这是万能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