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控开关的改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20):
双控开关控制一路灯,现在想把其中一个开关换成人体感应开关,网购了三孔的感应开关,分别是火出、火进、零线。但是不管用。请教需要什么样的感应开关,如何实现双控。PS开关盒里没有零线。

网友:
貌似不能这样整

网友:
换感应,双控还要保留?

网友:
加个220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
改用无线的吧?

网友:
可以哦,但是我认为应加装定时功能。亮灯时间一并控制。

网友:
1:  没零线的开关盒能不能加线,能加上就好办。
2:  双控送灯位的那个开关3根线是不是穿到双控另一个开关盒,如果是,不加线也可以做到。
前题是要实现上述功能,都要加1个220v的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