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跟风买了一个那啥,美耐特电磨,然后退货。

楼主(2023-03-20):
跟风买了一个那啥,以前只看别人用,不知道效果,满心欢喜等来快递。插电试机,用手轻轻一捏就停转了,电源指示灯也跟着灭了,松手又能转,这这是玩具吗?可以切塑料?前边有不少朋友拆开过,我要退货,尊重商家起见,就不拆了,请各位见谅。还是找出我的550加一个钻夹吧。

网友:
这个还不如科麦斯的

网友:
难道不用个大功率一点的电源再测试一下?原机带的电源很辣鸡的

网友:
没买运费险的话,退货运费比电磨还贵。

网友:
我也是买的美耐特的,主要安装小磨头,打磨拆机18650电池上的毛刺,很方便的,也不会划伤手的,速度太快了,或者力度太大了,就有危险;我自己有手电钻的,同心度不够,还是小电磨好。

网友:
不是电机的问题,是电源功率太小了,换个大电源就很有力气,

网友:
买了4个当备件用

网友:
不错,,自己无刷电机   550电机做不要太好。

网友:
物以致用,用在精度高的地方打磨,声音轻,抖动小。用来切铁,切不动怪谁呢?

网友:
一盒方便面钱买的电磨,还指望它干多大的活?退不退实在无所谓,还不够两头折腾的。手能捏停是它的功率决定的,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换用大功率电源,电机都堵转了还不停,那不眼看着它烧机死翘翘?其实,只要阻力足够,多大的电磨都会堵转的。
这种微型电磨定位就是用来切磨细小东西的,自然有它存在的价值,比如磨指甲就比大电磨合适。需要力道大些的话,各种功率的都有,按需购买即可。科麦斯、美耐特小电磨我已有5个了(定速、调速、插线、锂电款应有尽有),280、390、775电机的都有(现在看还缺个550电机的,正在考虑购买成品还是DIY)。再就是可以用来干大活的220V交流电磨,只是这种目前实在找不到用武之地,入手的动机还不是太强烈。

网友:
有多大力干多大活,物尽其用就行

网友:
打磨一下物体表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电源的主意就不要出了,本身只卖几块钱,再花更多的钱去换电源,楼主是不会同意的。

网友:
要高转速,还要大力矩。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
12伏电源去公司捡一个。我捡了好几个了。5安的2个。2安的都懒得捡

网友:
老实说退货有点不太合适,这种冲量刷好评的机型,连个邮费都抵不过,留着也能偶尔玩玩

网友:
再去买个新电源来配套确实不合适,不过谁手头没几个12v电源旧货啊,拿来插上看看再决定退不退也不迟。
我用了一条以前买的12V PD诱骗线搭配充电宝,方便出门携带,发现转的都比自带电源有劲,可想而知原配电源有多垃圾

网友:
用12V2.5A正经电源,溜得很

网友:
有功率大130w的优惠后只要68.6元,你非选优惠后6块钱的小电磨说性能不行

网友:
电磨有点委屈,是电源不正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