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桌面显示不清晰是什么鬼?

楼主(2023-03-20):
之前一直用win7,,这几天装了个win10,第一感觉就是桌面显示不不清晰,模糊。  打开其他软件,如IE或者WORD没有这种问题

百度了一下,按里面的方法都试了,都没有用?

网友:
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吧?不是最佳分辨率。集显、独显驱动都要装上。

网友B:
win10 默认开启了  放大   你看看  是不是   放到了  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吧?不是最佳分辨率。集显、独显驱动都要装上。

没有独显,,驱动已经更新了,分辨率也没错,19寸的显示器,1440*900

楼主:
用鲁大师更到最新了。

网友C:
你倒是截屏让大家看看

网友:
不清晰是指什么?桌面图标,还是文字,还是桌面背景

网友:
这个得看屏幕分辨率,超出1980X1080系统会默认开启放大,要找到合适的放大倍数才能让字体清晰,这个比例对于非常规分辨率很难调节,比如字体笔画占用1个像素,但调节后如果显示一个半像素字体就会发虚,这时要么调节到2个像素或者干脆字小点还是占用一个像素!

网友D:
桌面不清楚,可能是你使用的壁纸太小了,然后拉伸的。

网友:
用最大分辨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 默认开启了  放大   你看看  是不是   放到了  150%

看了,,没有放大到150%

网友:
显示卡的分辨率设置要与显示器的分辨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桌面不清楚,可能是你使用的壁纸太小了,然后拉伸的。

桌面图标图标下面的文字都模糊啊,其实,只有打开别的软件才不模糊,,win10自带的软件或进入设置都模糊

网友:
win10联网后应该会自己打驱动的,是不是驱动不适配

网友:
是不是没有打开显卡的高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截屏让大家看看

这样的,这样发来可能有损耗

网友:
截图没用的,要拍照。

网友:
截图  看着  还行啊

普通显示器  显卡   就这水平了

网友:
调一下刷新率可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