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电梯机房走马观花,可惜偶是啥都不懂,大家看看,不知道是个什么水平?

楼主(2023-03-20):
新房楼顶去看风景,发现电梯机房开着门,顺便溜进去看看

进去就看见两大坨铁疙瘩
右边一个

从轴向看

右侧有个铭牌
超速保护器

左侧铭牌表明它又是牵引轿厢的电机,应该是两者组合
但为啥要分开标记呢,难道不可以说是带限速的电机?

牵引的钢缆

这个应该是个定滑轮

从侧面看,后面部分看不到

右下角这个不知道是干嘛是,好像只是固定了整个钢架

背后墙上是个三相电源控制柜

左边还有一台,正好可以看见刚才看不见的背面

黄色部分看起来只是个护罩

这部分看着好像是中心位置或者张力自动调节机构
上面是蜗杆和电机?中间像是测应力的元件,下边是定位弹簧?

钢缆

机房地面

还有这个,上下不懂,上下行的时候要动作?

怎么也是限速器?

正面墙上这两个也不知道是干嘛的,没看见铭牌

上部里面看着像是电热棒,什么负载?

墙上是操作规程

还有电话

顶上就是个LED灯管
还有钢环,应该是当初安装吊电机用的

除了地上的限速器,其它都是蒂森克虏伯的,很少听到这个牌子的电梯
搜索到的信息倒是NB,什么世界三大巴拉巴拉的,不知道实际到底怎么样?

网友A:
我住的小区电梯机房都是恒温的,两台空调一直运行的,机房门都锁的,连窗户都没有。

网友:
电梯房没锁门也是一大隐患

网友:
这个能随便溜进去不可能吧,要是小孩进去就麻烦了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个电梯牌子,豪宅都用日本三菱。

网友:
克虏伯大炮倒是非常有名,电梯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牌子很牛的,德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住的小区电梯机房都是恒温的,两台空调一直运行的,机房门都锁的,连窗户都没有。 ...

这就牛屁了,高端小区啊...

网友:
这牌子见得多,我们那还有上海三菱/奥蒂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牛屁了,高端小区啊...

应该都是这样吧?我住的小区也是能算一般的,一般楼层20-25层左右,电梯是西子的,可能跟电梯品牌有关吧。

网友:
上面黑铁是曳引机和抱闸,下面黄的限速器,这个电梯挺好过的

网友:
好货,小区应该不错吧

网友:
电梯机房还是要锁好门防止小孩进去弄坏设备。

网友:
所谓的电热棒应该是减速制动时的电阻吧

网友:
真很复杂,看不懂

网友:
电阻箱,制动的时候会发热

网友:
带空调的电梯房,给维修人员准备的吧

网友:
我住的小区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电梯,估计和我楼顶上电梯房里面的设备一样吧,只是我楼顶一直都锁着门

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梯共振声音比较大,找维保小伙子折腾了好久才消除,也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梯应该算还不错的。电梯机房恒温不至于,但却是不能温度太高。

网友:
这个电梯机房卫生不错,维保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