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灯坏了,是修还是换?看看钱包,修吧。

楼主(2023-03-20):
前言:
灯坏了,是修还是换呢?这个问题很纠结,其实换一个也不贵,问题是麻烦。修呢?不知道什么问题,也不一定修得好。
无论是修还是换,都要先拆,那就不纠结了,开拆。

N年前说过了,岛主穷困潦倒,搬到一个老旧单体楼。当时还为了解决用水问题,设计制作了一个水泵控制器外挂,解决了自动水泵的问题。后来自来水公司换了变频水泵直供水,楼顶的水池和楼下的水泵都不需要了。水泵控制器外挂也下电退休了。

扯远了,今天说的不是水泵问题。
话说去年疫情严重前,整个区的老旧小区和单体楼,都做了微改造。粉刷了楼道的墙壁,安装不锈钢扶手,更换了声光控功能的楼梯灯。好事情,环境改善了,居民都很高兴。

但是。。。。。。

正文:
正事来了,话说这挺高科技的楼梯灯,用起来还比较方便,还节能,不用晚上长明了。用了几个月都挺好的。问题是春节后,几个灯都陆续坏了,8楼层,8个楼梯灯,居然坏了4个。而且,高科技也有高科技的弊端,微改造后已经将原来的墙壁开关拆掉了,原来的灯头也拆了,现在坏了没法换个灯泡解决问题。

开拆吧

网友:
楼道的灯物业不管吗

网友A:
底壳是塑料的吧?估计散热不行

网友:
其实灯是电流控制型,多个灯少个灯无所谓的,

网友B:
电阻悬空容易过热烧断,应该换米泡白炽灯辐射散热,或者细铁丝短接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悬空容易过热烧断,应该换米泡白炽灯辐射散热,或者细铁丝短接灯珠。 ...

很小的电阻,几乎是导线短路的状态,测试没有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壳是塑料的吧?估计散热不行

一次亮灯时间一般都不超过30秒,所以设计没考虑长期亮灯导致发热严重的问题吧。

网友:
灯看着还挺新

楼主:
用了半年还不到就坏了,标签还显示质保两年的,问题是找不到人了,有邻居联系居委也没有下文。真要认真执行质保的话,估计厂家会破产。

网友:
直接短接坏的灯珠就行了,还浪费一个电阻

网友:
电阻多余了,而且电阻功率应该有点小了,估计电阻会先烧坏。

网友:
我就是短接坏多了换新灯板也不贵

网友:
修旧利废,用一天赚一天。

网友:
还是比较厉害的,点赞

网友:
换块灯板算了,反正也便宜。

网友:
缩水灯。串联LED对灯珠要求很高,国产灯珠的寿命参差。
我还在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频闪肉眼观察不到,而且显色也有80%。台灯买了更好的90%显色。
飞利浦的灯能用一年到一年半,佛山照明的一年以内。虽然佛山照明的便宜几块,但是人工费一次就要20块。还是买长寿命的划算。

网友:
能修则修,稍微坏就换新,家里有矿哈?

网友:
最早的吸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