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如何选择硬盘盒?支持日立的氦气8TB二手硬盘的

楼主(2023-03-20):
闲来无事,脑袋发热买了快日立的氦气8T二手硬盘。拿到手上,接到单位的电脑上测试,一切都正常。考虑到家里没有台式机,某鱼上买了个二手的ORICO 8628us3,到手发现插上8T的硬盘,电脑没有识别出有硬盘,找了一块SSD插上,可以认硬盘。估计是硬盘盒供电不够?

谁知道有哪些硬盘盒支持这个硬盘呢?

网友A:
外置电源你没插吧

网友:
SSD只需单5V即可,机械盘还需要12V电源。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话,硬盘盒得外接电源了

网友B:
看了一下参数支持12T(单盘1-6T),你的8T不支持

网友C:
2011年的底座  ……买新不买旧

https://item.jd.com/4188628.html
https://post.smzdm.com/p/aqnlo43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电源你没插吧

那各硬盘座不插电源是不能干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参数支持12T(单盘1-6T),你的8T不支持

谢谢!
我只看到介绍说支持12G,没有细看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西数企业级机械硬盘呢,刚开始看的14T、12T,后来觉得太大了,想着8T就好,可以搞两个8T的装到台式机里面

网友D:
需要有12v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1年的底座  ……买新不买旧

这话太有道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有12v电源吧

硬盘盒带各电源的

网友:
你用C。。D软件看看硬盘信息,查看标准那一栏。
普通台式机可以用的硬盘是ACS-2的标准,服务器用的盘好像是ACS-4的标准。
如果你的硬盘也是ACS-4的标准,可以用绿联好像90块的移动硬盘盒,我的西数18T的盘,就是用的这种硬盘盒,可以正常用,电源是外置12V 2A的。

网友E:
现在买硬盘一言不合就是8T  12T的,有那么多东西放么?

网友F:
你说的不识别是我的电脑里没显示盘符还是设备管理器里没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不识别是我的电脑里没显示盘符还是设备管理器里没硬盘?

设备管理器里没硬盘

网友:
电压不够。你加电源

网友:
使用机械硬盘,我建议你不要使用硬盘盒自带的电源,一定买个品牌的电源(可以买个二手的),但至少要12V 5A起步,千万不要使用杂牌电源,能不使用硬盘盒的时候,尽量不使用硬盘盒,这是我使用硬盘盒坏了几个机械硬盘总结出来的教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买硬盘一言不合就是8T  12T的,有那么多东西放么?

是啊 我的120G的固态U盘装无可装,我都怀疑他们动不动几个T十几个T的都装什么东西呀?难道手机拍的大量图片,很多删除了舍不得,不删吧又没多大价值,干脆弄个超大仓库塞进去得了,就像喜欢捡垃圾破烂的老头老太太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 我的120G的固态U盘装无可装,我都怀疑他们动不动几个T十几个T的都装什么东西呀?难道手机拍的大量图 ...

装些照片,装些电影....,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