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Staion loco m2 不知为啥出故障

楼主(2023-03-20):
不知为啥出故障了,大概率U挂了

网友A:
故障现象也不说一下。
指示灯不亮,还是没信号,还是网络不能用……

网友:
买新的的吧

楼主(2023-07-02):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也不说一下。
指示灯不亮,还是没信号,还是网络不能用……

不好意思,指示灯亮,网口不插网线都能亮!

网友:
买个tp的板子,拆个7241换上就OK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