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采用继电器的点焊机

楼主(2023-03-20):
最近自己开发了一个点焊机主板,最初设计是采用MOS管,但是不知道是买到假管还是电路和程序问题,很容易炸管。突然想到摩托车启动继电器承受电流大,火大改用继电器控制,效果出奇的好,轻松焊接0.3mm的镍片,并且永远不怕炸管!缺点就是需要一个继电器和另外一个12V/4A电源,不废话,上图。

网友:
可行的办法,假如时间太短的话继电器能否响应过来?

网友:
你那MOS可能是假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非常好

网友:
应该上个效果图

网友A:
有人用新能源车那个继电器做过,不过没有大量点焊过
不知道那个触点能否扛得住频繁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新能源车那个继电器做过,不过没有大量点焊过
不知道那个触点能否扛得住频繁通断 ...

我焊了很多次,然后把继电器拆出来看,触点一点烧痕都没有,这种继电器里面的铜片很厚很大的!

网友:
这也行?触电会不会不长命,

网友:
这个实用,不用担心爆管。

网友:
有创意,非常好。用法拉电容行不行,成本低很多。

网友:
可以代MOS管不,多多试试

网友:
有创意,非常好,有时间设定数据吗?

网友:
感觉可行啊

网友:
炸管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搭电宝上,只所以继电器触电没烧粘连是因为电流被限制了,换成法拉电容几下就报废了

网友:
在抖音上看到过,谢谢提供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继电器能过上千安电流?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应该比较耐久

网友:
我朋友是用航模用的高倍率锂聚合物电池直接接两个焊针,然后手工控制时间,应个急反正是足够用了。

网友:
这思路不错,不知道使用寿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