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S903 SM3281AB 单贴对比

楼主(2023-03-20):
同样是东芝BA8J 120G MLC,3281稳定80/260 板子只要15块毛爷爷,is903稳定50/208板子要23块毛爷爷,互有胜负,3281贴最大4CE,is903最大8CE

网友:
慧荣  更实惠

网友:
有些耗电高的颗粒,慧荣的甚至都带不动,只能903

网友:
903单帖东芝写速50不对吧,你这是降速保命么

网友:
这速度挺诡异的,我试过3281BB和903都单贴L84,一个是70/270,一个是80/200,3281打了鸡血,903双贴才有优势,能跑150/240。说回来,这段时间903涨疯了,以前15的绿板都已经飙到了23,有1.8V的黑板已经到了28,你那带保护的只用23是哪里买的?我也去整个

网友:
跑圈测速会打折扣,跑个ATTO或者实际数据拷贝。

网友A:
903与3281用起来也不错,感觉903稳定,写入更快点,903配东芝,3281配L06B最合适

网友:
0EFK双贴903有140左右实际写入,很肯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3与3281用起来也不错,感觉903稳定,写入更快点,903配东芝,3281配L06B最合适 ...

3281贴15nm  mlc会掉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81贴15nm  mlc会掉速吗

手上的一个128G贴镁光NW662 L95,写入10多G的电影也没掉速,就是速度慢只有60+,3281贴2D MLC都不会快,大多60-80左右,贴L06B一般有100+,东芝的15NM没有玩过,如果开卡跑圈没问题,用起来都没问题,MLC一般都不会掉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的一个128G贴镁光NW662 L95,写入10多G的电影也没掉速,就是速度慢只有60+,3281贴2D MLC都不会快,大 ...

3281贴L06是不是要贴满4CE?我之前上了个2CE 64G的L06,写入速度只有60+,读160+

网友:
怎么会互有胜负呢  价格3281胜  速度3281胜  4  8ce价格差距在那  平局  4ce  3281按着903打  8ce才算互有胜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上的一个128G贴镁光NW662 L95,写入10多G的电影也没掉速,就是速度慢只有60+,3281贴2D MLC都不会快,大 ...

是因为IM的2D MLC本来就不快,3281又不支持内interleave,1个ce多die不提升速度。
3281配东芝DFL晶圆,4ce 超频C8+鸡血固件可做到170M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IM的2D MLC本来就不快,3281又不支持内interleave,1个ce多die不提升速度。
3281配东芝DFL晶圆,4c ...

收到,大佬,我只是发表自己的使用体会,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贴L06是不是要贴满4CE?我之前上了个2CE 64G的L06,写入速度只有60+,读160+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