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变频空调,到底怎么样?

楼主(2023-03-20):
之前有一个移动空调,单管的, 改造成双管 了,用着还可以,后来出售了

最近有可能搬家,现在的房子,卧室空调是房东的,老旧的很,制冷量2300,功率1200,一晚上不停,妥妥的电老虎。

思来想去,弄个移动空调看看,美的,移动变频,目前已知仅有的双管变频移动空调,制冷量  3500.

这个是管中管,看着还行,但是个人觉得不如两个独立的管,后期如果管子老化,想更换,就费劲了

还有,这个空调最大的问题是,外机排风声音有点大,思来想去,能不能把排风电机改造一下,降低转速呢?

说干就干,拆

右下角是  外循环电机,蜗牛风机,叶片有平衡片。噪音就是来自这里

内风机电机五根线,

外电机是三根线,原以为是 单项交流异步电机,直接在主线上串联电容就能降速,没想到错了,是直流电机(类似硬盘电机),这下迷惑了,不知道如何下手。

说到直流电机,我还有点迷惑,希望高手能够解惑。

平时的三相异步电机,,三根线正弦波信号,互称120相位角,我们叫交流电机。
但是相这种使用三根线的直流电机 ,原理和三项异步电机有和区别?信号是方波信号吗?电压是正负变化的吗?也是120度相位角?那他和正弦波的电机相比有何优势?
我一直认为,直流电机就是两根线,一正一负。类似玩具电机那种。

哎……再看看压缩机

一个字,小,真的小。

原来家里的 26空调,压缩机差不多像个小水桶,这个35的压缩机,比大瓶的果粒橙的瓶子还小一点。,高度只有前者的 2/3,都有点怀疑了,查询后确实是 35的 压缩机

盖住吧,白折腾了

打开运行了半个多小时,汇报一下情况

刚启动功率200w,然后开始  3-10w/秒 的速度上升,到 900w,风机很吵,

但是过了6分钟, 功率降低到 550w,风机也安静了,压缩机的声音很小,和冰箱差不多,再过20分钟,停机了。

操蛋了,既然能以200w启动,为何不能在200w运行呢?这样最起码能安静。估计停机后,过一会可能还得启动,又是一阵噪音,

其实还是能划得来的,等到天热的时候,希望能 550w 稳定运行,比起来房东的老空调1200w,岂不是省电多了,一晚上就节省差不多9度电。

再观察把,有情况再发帖子

去年 改 的 双管机器

网友:
看着不错,移动空调噪音是硬伤

网友:
它要是一直200W运行,客户会觉得这玩意制冷太慢了不买...

网友:
效果不行,而且噪音大。。。。去年夏天我用了几天,后来退了。。。。

网友:
胆管的?没听说过,更没没见过。

网友A:
变频的不是说不停机只调频的吗?

网友B:
我有一个这玩意,效果差,噪音大,只能说比没有强,有条件尽量买壁挂机

网友C:
这不就是窗机放屋了了,散热用了个管子,美其名曰移动空调,哈哈哈哈

网友:
移动空调,还第一次看到,坐等楼主夏天的报告。

网友D:
单管设计本身就有缺陷,改双管那郊果很明显。这咱适合空间小的地方使用,但是空间小又太吵。而且使用起来还没窗机郊果好。

网友E:
看这架势应该管用

网友:
第一次知道移动空调还有变频的

网友:
这东西真的比没有强,起码对着吹能让你睡个安稳觉

网友F:
不如买普通分体空调,用液压软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不是说不停机只调频的吗?

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买普通分体空调,用液压软管连接

有无现成的,正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管设计本身就有缺陷,改双管那郊果很明显。这咱适合空间小的地方使用,但是空间小又太吵。而且使用起来还 ...

之前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窗机放屋了了,散热用了个管子,美其名曰移动空调,哈哈哈哈

谁说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架势应该管用

希望如此吧 ,制冷没有任何问题,15平米的房子,2分钟就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这玩意,效果差,噪音大,只能说比没有强,有条件尽量买壁挂机

同样是这个型号吧,确实噪音不小,等天热了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