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步升压 同步整流升压的成品板子模块太少了,因为芯片贵出1块5

楼主(2023-03-20):
最便宜的那些B628,MT3608...升压芯片,TB大概2-3毛。成品模块板子1-1.5元

而同步整流升压的芯片都在1.2-2.0元,成品板子特别少,估计价格要5元。

你们用过哪个板子?

好处是后级有短路保护。

网友:
同步就是无二极管整流直接通过MOS来整流的板子吗?

楼主:
本坛用  同步  升压  搜关键字,非常少内容

网友A:
我前几天买了两个MT3608的,大概近3元一个,到手用了下,18650输入,升压到8V给扩音板供电,声音大了,输入端电流就飙升到近1.5A,然后扩音板就打嗝,而实际上输出端电流最大才0.3A。

楼主:
【报告出炉】28款主流同步整流DCDC芯片横评
2019-03-06 18:27:47 阅读量:33363 来源:芯片测评

测试报告正文
前言

这28款的DCDC是市场上比较热门的型号,引脚功能定义基本相同,属于可以Pin To Pin替换的兼容型号。我们为这些IC设计了一款验证PCB,对每一款IC进行焊接并按照统一标准测试,报告总算出炉了。

https://www.szlcsc.com/info/12160.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买了两个MT3608的,大概近3元一个,到手用了下,18650输入,升压到8V给扩音板供电,声音大了,输入 ...

功率上限主要由最大输入电流决定,如果用这个板子18V升24V,最大输出功率就会大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上限主要由最大输入电流决定,如果用这个板子18V升24V,最大输出功率就会大的多了 ...

这芯片上次我把fb悬空测试 自己把自己的mos击穿了。

楼主:
同步整流 SGM6603-ADJ SOT-23-6 DC-DC升压转换器芯片可以改进成MT3608品升压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2024-02-29):
这28款的DCDC是市场上比较热门的型号,引脚功能定义基本相同,属于可以Pin To Pin替换的兼容型号。我们为这些IC设计了一款验证PCB,对每一款IC进行焊接并按照统一标准测试,报告总算出炉了。

https://www.szlcsc.com/info/12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