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上古时期小容量固态硬盘如何处理?

楼主(2023-03-20):
上古时期小容量固态硬盘如何处理?上古时期产品,基本都是MLC,但是容量太小了,能不能吹下芯片来合成一个?基本都是用的时间不长,丢了挺可惜的。记得哪个角落里还有几块类似的

网友:
拆片  做U盘

楼主:
64G的竟然是4个小容量颗粒,唉。旁边这个空位是什么?缓存的位置?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

网友A:
拆片  做U盘是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片  做U盘是正说

不缺U盘,做U盘没意义。先留着吧

网友:
64g的金士顿正品拿货不到30块钱,做u盘主控板都要接近10块钱了,做出来还是16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片  做U盘是正说

不做优盘还能干啥?收藏增值?

楼主:
解剖1号,这个不错,双颗粒的,还有两个位置空着

网友:
拆片做U盘,还不如买硬盘盒,无非体积大了点。

网友:
120G还能做个系统盘,其它的做U盘都费劲

网友B:
有没有那种多合一板子,全部焊一块板子上合并成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那种多合一板子,全部焊一块板子上合并成一个硬盘

见过这种的,单个固态合成的体积太大,就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的竟然是4个小容量颗粒,唉

不想叠焊的话,双贴做两个32G吧

楼主:
3号解体,基本一起买的硬盘,3块型号一样的硬盘,三个PCB方案,也是醉了

楼主:
3、4号的螺丝干秃噜,4号就不拆了,毕竟120G,比鸡肋还多点肉

120G硬盘用USB3.0易驱线拷贝速度还行

网友:
固态硬盘我都会安装在台式机上备份数据因为怕长时间不通电掉数据。

网友:
RAID0一下怎么样?

网友C:
64g给老机器当c盘提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给老机器当c盘提速不错

就是淘汰的老机拆下来的,有些我拆下来了,有些不知道被谁拆走了,这玩意儿确实没什么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