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源给睿登3205换电源…

楼主(2023-03-20):
12v调到15v还是不够用,再换一下吧…28v140w也够用了…

网友A:
哈哈,开关电源啊

网友B:
这个空载都有一百多瓦吗?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载都有一百多瓦吗?太恐怖了

短路测试前端电源总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开关电源啊

那个线性可调还没有搬到一起,变压器的声音和继电器哒哒哒的声音很蛋疼…电流调节方式也没有这个还…得短路调节电流…用倒是挺好的

网友C:
不知道长时间干会不会炸鸡?

网友D:
空载百多瓦那不得了了

网友E:
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明纬改成可调,坛子里有数控板可以自己去立创免费打板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网友F:
手艺不 错,开关电源用着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长时间干会不会炸鸡?

原电源是24v4.5a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百多瓦那不得了了

不是空载,这么直接短路电源测试最大负载能力的…段时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明纬改成可调,坛子里有数控板可以自己去立创免费打板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那些改过的电源都有些稀奇古怪的毛病,冲击纹波啥玩意的,前几天改了个电动车充电器,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会高1.5v左右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 错,开关电源用着也行

线性可调我也有,不过细调没有这个精度高,这个电压的精确度可以和我手头的万用表拼一下…

网友G:
看着电源PCB像是进过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些改过的电源都有些稀奇古怪的毛病,冲击纹波啥玩意的,前几天改了个电动车充电器,空载电压正常,带载 ...

电动车充电器是三段式的,空载(相当于浮充状态)和充电状态电压本来就不一样,空载状态电压是要低一点的,要把浮充电路的反馈断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充电器是三段式的,空载(相当于浮充状态)和充电状态电压本来就不一样,空载状态电压是要低一点的,要 ...

48v4a的充电器改过后24v4.2a的最大输出功率也挺不错了…24v3a稳定输出不掉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充电器是三段式的,空载(相当于浮充状态)和充电状态电压本来就不一样,空载状态电压是要低一点的,要 ...

你们改的都是358,我这个是324啊不知道怎么断电浮充…不知道为啥我手头一个后端358的也没有都是3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电源PCB像是进过水了。

被雨淋过,半年前的事儿了…用还是用的住的…

网友:
明纬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手艺好,电源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