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盟ME6210低功耗LDO FP6291升压芯片 芯龙XL4016大功率降压各种芯片MOS

楼主(2023-03-20):
ME6210-3.3V,静态电流小,压差小,再也不用1117什么的了,

国产微盟的,质量中等,南京微盟公司,在成品模块里用的特别多,一切就是便宜。
但据说有一定的损坏率,工厂产品上有问题
http://www.microne.com.cn/EN/ProductDetail.aspx?id=26

输出精度高:±2%
输入电压:2V ~ 18v
输出电压:1.5V - 5.0V
超低静态电流
输出电流:lout= 500mA (Vin = 4V, Vout =3V)
短路电流:Typ.50mA
可采用陶瓷电容器
包装:SOT89-3, SOT23-3, TO-92。

典型应用:

XL4016.据说能到8A,降压

FP6291.代替B628/T3608.升压的小板子上

楼主:
感觉是正品的东西,

楼主:
http://www.micro-bridge.com/data/Feeling-tech/FP6291.pdf

台湾远翔公司的,应该比微盟的好,

中文手册
http://www.gcore.com.cn/static/upload/file/20210406/1617679066240621.pdf

B628升压板子,就是芯片便宜,哎,破烂,

楼主:
还买了一个XL6019,能直接代换XL6009吗,因为6009坏了,好像工作频率不一样

网友:
6210输入端不接大电容,大于10V输入必烧

楼主:
FP6291代替MT3608,电流模式的升压型DC-DC转换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FP6291是电流模式的升压型DC-DC转换器。

详情:FP6291 是一种电流模式升压 DC-DC 转换器,其PWM 电路内置 0.2Ω MOSFET 使这种转换器具有很好的功率效率,可以搭配 3.3uH 小型贴片电感,减少成品体积,0.6V 精准的参考电压和内部软启动功能可以减少涌流,内置过温保护,关断保护, 欠压保护,过流保护,并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调整最大输入电流值(0.5A~2.5A)
封装:SOT23-6

特征:
1.输入电压 2.6V-5.5V
2. 12V 的输出电压可调
3.内置 0.2Ω,2.5A,16VMOS 管
4.最大输出功率 5W
5.PWM 固定频率:1.0MHz.
6.反馈电压及精度:0.6V±2%).
7.静态功耗关断电流:0.1uA
8.过温保护
9. 可调式过电流保护:0.5A-2.5A
注:此产品最大功率可达5w,如单节锂电池3~4.2V,可应用为:5V1A, 9V550mA,12V400mA

楼主:
自己设计PCB,用更好的升压芯片

网友:
LDO适合压差不大的场合,压差大发热及损耗也大!

楼主:
用同步整流的代替原来的B628,,,绝对好100倍

楼主(2024-02-07):
同步整流的代替原来的B628,,,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