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我的九号装个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3-03-20):
前提:2022年6月份第一批九菜110车主,拖到9月底交车,期间问侯客服100遍100遍

         原配4830电池,正常使用50-60KM左右,容量太低担心大电流输出会损伤电芯
         再加上有长续航需求,所以有需求一个大容量电池。常年在论坛混的,当然不会
         在选择外面的黑心作坊电芯(主要是穷)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干比较安心

想要制作大单体电池,点焊机必不可少,之前花巨资700买的
4电容40管

座桶选了原装九号铅酸电池桶,海鲜市场购入。
选择原因:1.颜值。2.塑料材质比较安全。3.叔叔可能会觉得是原装免检

箱子到货后确定电芯,这个箱底部小上面大,能选择的电芯不多
选来选去,最大容量只能上这款N德电芯,14串5266

商家已经分容分压

先把电极做好正负标识

商家转镍没有把电极全满,用0.2铝镍复合片转镍

再按自己想法把电芯排好

电芯排好后,电芯之间插上环氧板并捆好

在需要连接的正极下方,帖上特弗龙胶带防高温短路负极

电极连接片用0.2纯镍+0.2铜带。

为了过更大电流,减少发热,连接片尽量铺满电极

充电头拆除原装的,装了XT90接头,10号线

放电头用原装拆机接口,8号线。电流基本够过,不够以后可以上分流线
原控大约70A电流,保护板选了100A的彦阳
(按原来的想法应该上150A的下单的时侯想不起来了

最后给大家报告一下大约的成本

成品描述:
22年10月使用至今,大约半年左右,没有出过问题,
解速后最高62左右,续航150左右(想飞就飞)低档
位应该会有更长续航,希望能给其它有需求的坛友一
些参考。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安全第一,没有动手能力和技术的朋友
还是花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毕竟动力电池很是危险,不要为
了省一点钱赌上风险

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3-10-12 09:24):
2022-10-27开始使用到今天2023-10-12一直稳定使用没有掉链子

网友A:
我也就看看,不敢自己轻易动手。楼主好样的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B:
充电器是怎么解决的?低压(3v)时是42,额定(3.7v)电压是51.8,充满(4.2v)是58.5v,是自己改装的充电器还是有现成的充电器?

网友C:
请问楼主,车速怎么解锁?

网友D:
这价格可以买台车了...

网友:
电池架和冷却估计没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是怎么解决的?低压(3v)时是42,额定(3.7v)电压是51.8,充满(4.2v)是58.5v,是自己改装的充电 ...

这个是铁锂电池吧?

网友F:
环氧脱水,是干燥用的吗?防潮?防进水?防漏液?

网友G:
我组的比亚迪25AH铁锂,24串,极速68-69码,1AH2.5公里

网友:
学以致用,优秀学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是怎么解决的?低压(3v)时是42,额定(3.7v)电压是51.8,充满(4.2v)是58.5v,是自己改装的充电 ...

有14串58.8V充电器卖的

网友:
楼主多少W电机,能到65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组的比亚迪25AH铁锂,24串,极速68-69码,1AH2.5公里

3.2*24=76.8V 不错啊,电芯能买到全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铁锂电池吧?

三元,满电4.2*14=5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可以买台车了...

无办法,电池价格摆在那里,要用只能咬咬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看看,不敢自己轻易动手。楼主好样的

风险确实有,不太建议动手,绝缘防护各方面细节都要做到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车速怎么解锁?

这个每个车行都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氧脱水,是干燥用的吗?防潮?防进水?防漏液?

环氧树脂,固定XT90接头用的

网友:
我也自己做了一个电池,6050,现在用了三年左右了,虽然现在一切正常,但是充电还是放在外面充,不敢推家里来.这个锂电池太危险.到现在还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