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一些小个子芯片,管子SOT23,SOT223很难查到 哪怕是参考的型号

楼主(2023-03-20):
比如就标个42A,14H,

哪怕是有20个型号是一样的丝印,也好参考啊,
看样子数据采集的少,以后要问chatgpt了

网友:
大佬们都是根据电路图分析的...

网友A:
以前我分享过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上X宝搜丝印,大部分都能搜出来,实在搜不出来的只能分析电路了。

网友B:
有一个丝印反查网, 现在也开始收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丝印反查网, 现在也开始收费了。

本身丝印重复的非常多,,,数据采集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分享过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上X宝搜丝印,大部分都能搜出来,实在搜不出来的只能分析电路了。 ...

不行的,,,,我实验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我实验过

不会吧,我一般查的都能查到,偶尔几个才查不到。你别全丝印去找,有时候前面几个字母就行,另外加上封装会更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