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参数大体积的IGBT与小体积的iGBT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3-03-20):
同参数大体积的IGBT与小体积的iGBT有什么区别呢

UPS坏的  大体积的,      从网上买回一个是小体积的

网友:
耗散功率不一样,大体积的散热效果好

网友:
封装工艺不同,使用环境有差异,一般散热和强制散热!

网友:
大体积的不容易坏,散热片上热容量大,散热也快

楼主:
好的  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