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忽然发现手机显示的是3G信号

楼主(2023-03-20):
手机双卡双待。可是忽然之间发现两张卡一张是4G网络。另外一张卡是3G。有的时候甚至于 2g。
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同一个运营商吗?

即使同一个运营商  有些手机  只支持 一个卡  使用4G

网友:
我的手机系统就是这样规定的,只能有一个卡4G或者5G,另一个卡是2G,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好多手机都是只有一个能4G,能指定哪个卡槽4G都已经是很不错的系统了,大部分都是默认第一卡槽4G。

网友:
有些手机是不能同时4g的

网友:
信号不好,自动切换了?

网友:
有些手机只有一个卡槽4G

网友:
比较老了吧

网友:
查了一下在用的手机,有个“启用双4G”的选项,打开后两张卡都支持开启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