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不定期自动休眠是不是合盖检测电路故障

楼主(2023-03-20):
最近咸鱼买的二手ASUS电脑,一千五百多元

I5 -8265, 8G内存,2G独显,256G固态,15寸屏幕

反正平时也是看电影用,鲁大师跑分43万分。
速度还行。

到手后把原装系统重装了,WIN10的。
使用了1天没发现什么问题。
后来又观察了1天,也没出问题。
就付款给买家了,因为买家也催了我好几次。

不过付款后没两天,就发现有个小问题。
就是电脑不定期的自动休眠,有时候几分钟,有时间十多分钟,也有时候不会休眠。
开始以为是设置问题,我把屏保都改成45分钟了。

而且也不是屏保引起的,因为电脑一直在操作呢。

这个问题也不算很大的问题,休眠后按2次键盘就唤醒了,
笔记本电脑也不会丢失数据之类的。

这个问题我推测是合盖检测电路异常。
就是有个磁传感器之类的周边电路误动作了吧

网友A:
重装系统之前有这个问题否?没有的话考虑系统休眠功能设置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自带休眠键,可能是休眠键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之前有这个问题否?没有的话考虑系统休眠功能设置问题

没装系统之前简单的试了不到1小时
毕竟是别人的系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软件后门之类的。
我把其它盘都格式化才装的系统。
UEFI的用我原来做的老毛桃还进不去。
后来重新做的新版本启动盘才装好的系统

没有出现这个故障,我才重装系统的
付款了问了卖家,他说之前没这个问题。

难道操作系统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间断性的出现,有时候几分钟就出现。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不出现
难道我先重装个其它版本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带休眠键,可能是休眠键出问题了

故障出现的时间无规律。

先凑合用着吧,
实在接受不了再重装系统试试。

如果是硬件问题,维修也麻烦,
因为不是每次都出现

网友C:
感觉华硕的质检很不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装系统之前简单的试了不到1小时
毕竟是别人的系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软件后门之类的。
我把其它 ...

操作系统的省电策略和自动休眠设置会这样,建议排查,默认情况下系统是自带休眠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华硕的质检很不过关。

原来公司给我买了一台ZENBOOK,12寸的
用了几年还是挺不错的。

非常轻薄,外观漂亮。而且铝合金外壳,适合出差用

不过现在很少出差了,主要是家里晚上看视频用。
就买了个窄边框的华硕V5000
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排查

网友D:
看着确实像是硬件问题,不过还是先排除下系统问题吧。不想重装系统的话可以搞个PE试试

网友E:
是正在用的时候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确实像是硬件问题,不过还是先排除下系统问题吧。不想重装系统的话可以搞个PE试试 ...

谢谢!

有空我再观察观察

网友:
一般是休眠合屏检测霍尔出问题,误以为屏幕磁铁到位盖上了。

网友F:
有这个可能性,霍尔元件性能不良导致的,可以直接拆掉霍尔元件再试试,很容易找,先看屏幕上磁铁位置,然后对应的主板那个位置,跟个三极管一样形状的就是霍尔元件了。有电路图更好确认。

网友:
霍尔传感器有问题,一般是合上上盖就会自动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可能性,霍尔元件性能不良导致的,可以直接拆掉霍尔元件再试试,很容易找,先看屏幕上磁铁位置,然后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正在用的时候休眠?

是的,在使用中,鼠标键盘都还操作
突然就休眠了

网友:
到ASUS官方网站看一下有没有 Windows 10 的驱动程序,如果官方没有提供 Windows 10 的驱动程序,就只能安装官方的旧系统。如果安装 Windows 10会出现问题。
我有一个DELL旧电脑,官方最高支持到 Windows 8 ,我安装了原版的 Windows 10总是不定时死机,换成 Windows 7 就没事了。

网友G:
对这个检测问题很不明白,磁铁是装在液晶屏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这个检测问题很不明白,磁铁是装在液晶屏背面的吗

今天回来试了一下,找了一个小磁铁试出来了。

霍尔元件开始我以为是在C壳下面,也就是主板上。
然而并不是,霍尔元件其实是在显示屏上面红圈处。

小磁铁靠近此处,就黑屏休眠了。
试了几次,都是能马上休眠。

对应的,笔记本的磁铁是在触摸板右侧塑料板下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