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求助 请问一下这个2258xt开卡用b16的哪个版本

楼主(2023-03-20):
请问一下这个2258xt开卡用b16的哪个版本

网友A:
你都知道B16了还用问!!有新用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B16了还用问!!有新用新就是了

开不出来,开出来30g,但无法格式化

网友:
是否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不出来,开出来30g,但无法格式化

CH0 CE2好像炸了,加焊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0 CE2好像炸了,加焊下再看看

ce2ch0是不是显示的id不对

网友:
还是5#看的明白

网友:
1个CE有问题,但指定通道和CE,应该还可以开出60G。

楼主:
怎么设置呀?

网友:
勾选ch/ce map,再进入勾选ce0和ch0  ch1

网友:
容量手动设置60G或者64G

网友B:
有结果了没

楼主:
开卡成功了1次,还是无法格式化

楼主:
问一下怎么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结果了没

把RDT去掉后开卡成功,59g,问一下怎么清零呀,加焊的话怎么操作,热风枪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RDT去掉后开卡成功,59g,问一下怎么清零呀,加焊的话怎么操作,热风枪吹吗 ...

你用B17A开卡试试,我昨晚也开了一样的主控,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inic6081开卡试试,我昨晚也开了一样的主控,成功了

他的是SM2258XT不是AS22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是SM2258XT不是AS2258

我搞错了,是B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