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请问现在能买到的设备中,还有哪些用了eeprom存储固件?

楼主(2023-03-20):
如题,因有一些测试需求,需要买一款用eeprom存储固件的设备,求大家推荐。

网友A:
现在大部分路由器还是用25系列eeprom存储固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部分路由器还是用25系列eeprom存储固件的啊!

那些严格来看应该算是flash吧

网友:
24C02及往后系列的应用最多,以前是microchiph好像,后来有很多其他国产兼容的可以考虑。

网友:
24系列的以前crt电视机显示器用得多,,25系列的杂牌DVD,,路由器之类用得多,,现在的电视机用24系列的用在输入接口,,

网友:
很多空调里面有eeprom

网友:
eeprom 存固件的现在很少见,除非专门定制。用nor flash 存bootlloader  ,nand flash 存系统在工业设备上常见。

网友:
如果是24芯片的话,某些银行的U盾,或者是一些显示器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