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跟风搞一把20元键盘:logi K845

楼主(2023-03-20):
实际27元,没有减免。

修复结果如图
感谢坛里的前人铺路,我这干点体力活就行了

到手初试,通电大半的灯和键都没接上电

伤痕如图

飞线,绿油

外壳也补上

总结一下,这个键盘到手看起来成色还行,但也发现两个问题:
一是Z键触发有问题,开轴清洗后正常,让他去其它不常用的位置了。
二是键盘有被摔过的痕迹,铝拉丝面板的一角有变形,手动纠正了一下。
安全下车。

网友A:
购买链接能提供下吗

网友B:
买链接能提供下吗我也想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链接能提供下吗

小黄鱼 罗技切割键盘  请叫我雷锋

网友:
我也是昨天趁周末焊好了我的红轴,也是27块大洋,送了6个轴,结果没用上,是LED坏了两个。又跑淘宝买了几个灯珠准备更换。建议后面准备买的人,最好是找老板送三个二极管+三个灯珠+三个轴。

网友:
我就是不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链接能提供下吗

键盘只要不是玩游戏 没必要要这种啪啪啪响的,不要浪费钱搞这些。键盘只要不是玩游戏 没必要要这种啪啪啪响的,不要浪费钱搞这些。键盘只要不是玩游戏 没必要要这种啪啪啪响的,不要浪费钱搞这些。

网友:
不切到芯片轴就赚了

网友:
这个是用角磨机切割的吗?

网友:
拆轴也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链接能提供下吗我也想搞个

跟风的不少,小黄鱼搜浪哥外设杂货3,浪哥的主号好像被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艺不错,谢谢分享。

手艺一般,不入高手法眼
飞线全靠显微镜
我主要想显摆这个显微镜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风的不少,小黄鱼搜浪哥外设杂货3,浪哥的主号好像被封了。

看着坛友买了,手痒难耐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大神,我弄的网渔网咖那个78键的小键盘,自己试过拆轴拆灯,那叫一个难啊,弄得手疼不说,还把焊盘都烧坏了,本来全触发的,后来就成云垃圾了,以后再也不相信自己的手了

网友:
这波切割键盘跟风的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艺一般,不入高手法眼
飞线全靠显微镜
我主要想显摆这个显微镜来着 ...

老板,显微镜从哪里搞到的,或发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