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两个电子垃圾嫁接凑成一个血压计,使上了最近最火的玩具小电磨工具

楼主(2023-03-20):
1、前言:1月初时老兰家3元一只的半成品血压计入手了2只。该血压计缺电池盖,腕带。装上电池能够工作。灰色外壳,配上腕带应该就能使用。

正面:

背面:

铭牌:

2、开拆

气压传感器尺寸挺大的

屏下面有牛屎封装的IC,由于要使用,就不焊开了

3、魔改
多年前立华家也是几元钱的电子血压计入手了好几个,这是个新的三无血压计(没有屏,电池,和软件),白色外壳。曾在老站发布各种改装帖子。参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7673
但是有完整的腕带!取下腕带配上上面带屏的血压计不就可以了。接上管子裸机测试可以测量血压。

但是拆下比较两款血压计打气和放气接口位置不一样。无法装上。怎么办?

想了很多办法都感觉不方便改装,包括重新打孔,将带屏板子装入无屏结构等等,后来灵机一动何不来个骑马嫁接下。就是利用灰色主机骑上白色后壳,中间通过软管转接不就可以了。
于是祭出神器--几元购的小电磨。一个装上切割片将后壳高的地方切平,另外一个装上3mm的钻头将灰色主机钻2个安装孔,用自攻螺钉安装即可。

装上效果,软管太长,折叠后堵住了,测量失败。。。

于是将软管剪掉一节,再次安装,这次看来应该可以了。

装好效果,有点高,颜色不一样,只能这样了。

可以测血压了。没有电池盖就这样吧,骑上白马后电池反而不容易掉出来。

4、还有一套,根据大家的吐槽再改吧,哈哈!

网友:
改的挺好,就是这个东西监测血压的,准确度很重要啊。
这些二手的有没有保障啊。

网友:
你这测血压能准吗

网友:
电子垃圾,准确度为零

网友:
电子的准确度差点。

网友:
找个成品血压计校对一下。

网友:
需要进行校对吧,不然低血压变成高血压。

楼主:
统一回复下,我与社康上臂式大血压计比较过,血压计精度读数基本正常,还是能够判定高血压还是低血压的。家用做个参考吧。

网友:
电磨还是可以切个薄塑料,不错。

网友:
我有送的血压计但不准确买了个好一些。

网友:
这儿玩意最重要的还是精度,不然你的折腾毫无意义,有时还会误导人

网友:
这个自己用用还挺好……

网友:
哥们儿你低压有点偏高呀

网友:
确实,舒张压有点偏高。

网友:
通常认为80-120

网友(2023-06-09):
一般说法是血压机要测上臂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