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低压法检修无输出的24V开关电源

楼主(2023-03-20):
T12内置的开关电源无输出了。拆开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损坏痕迹。保险也正常,无短路。
为了安全起见,准备用低压法检修。
先在次级24V输出端倒着输入一个24V电压,检查TL431的R和A之间电压2.5V左右,同时光耦上有1V左右的压差,说明次级没故障。

然后重新在初级高压电容上直接输入24V直流电压,同时减小到3843芯片7脚的启动电阻,检测此时的3843的8脚有5V电压,说明芯片基本没问题。

用示波器检测3843的输出脚6脚,有脉冲波形

然后再检测场管D极无波形

拆下发现,D极居然断了,难道以前是拆机管,补的管脚?!

补管脚后,还是先用低压法,输入24V直流,此时输出端灯已经亮了,看来问题解决了。

用万用表检测次级电压24V正常,卸掉后接的启动电阻,装机完工。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我在小黄鱼上买了10来个倍思氮化镓充电器,折腾了快一个多月了也没全修好,还被电了好几次!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发现问题解决故障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开关管三个脚都是焊上去的是不是,更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我在小黄鱼上买了10来个倍思氮化镓充电器,折腾了快一个多月了也没全修 ...

不知道跟我买的是同一批不,19.9的,65W,1C1A,我第一批买了3个,1个到手好的,另两个都是C口小板上瓷片电容短路,抠掉就好了,现在用的很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跟我买的是同一批不,19.9的,65W,1C1A,我第一批买了3个,1个到手好的,另两个都是C口小板上瓷片 ...

不一样的,我买的是倍思氮化镓一代,BS-C915,2C1A65W。目前修好了5个,卖了3个。

网友:
翻新的场管,原来只知道1875有翻新的,原来场管也有这种翻新的

网友:
好方法,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我在小黄鱼上买了10来个倍思氮化镓充电器,折腾了快一个多月了也没全修 ...

倍思的质量这么差吗?坏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我买的是倍思氮化镓一代,BS-C915,2C1A65W。目前修好了5个,卖了3个。 ...

效果与效率都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不是炸过不少,这么小心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倍思的质量这么差吗?坏那么多?

故障率你得看出货总量,我是特意买坏的来折腾的,1.学习如何修理,2.修好出手自用两相宜。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厉害了,低压法比串灯更靠谱

网友:
低压法安全可靠,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和串灯的方法结合起来修开关电源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