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问大佬电池一致性是首先考虑容量还是内阻

楼主(2023-03-20):
如题,众所周知,组装锂电池组首先要保证每组电池的容量和内阻都基本一致才行,但是如果是拆机电池,很多时候电池内阻一致的容量不一致,容量一致的内阻又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将容量一致的配在一组还是将内阻一致的配在一起呢?哪位大佬知道的,求解惑!

我之前为了自己做锂电池组玩自己做了个点焊机,后来为了测试电池一致性又入手了内阻仪,但是后来发现光内阻一致没用,于是又入手了容量测试仪,结果发现同样内阻18的电池容量可能有1800的也可能有1900的,同样容量1900的内阻有18的也有20的,差得都不大但又不知道该优先考虑哪项一致性,个人感觉是容量优先,但没经验,求大佬赐教

网友:
然后,楼主就不知不觉的入坑了!

网友:
个人理解,内阻跟容量都要考虑,关于容量,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内阻一致,容量不同,放电的时候,那容量大的,肯定电压下降慢,那并联的时候,会随时对容量小的电池放电,使得衰减更快;串联的时候,容量大的电压下降慢,那各串电池的电压很快就出现不一致,均衡就打破了。。。

网友:
同问,不过个人感觉偏差不大的话内阻的影响更大,因为容量不一致只有在电用光的时候才反映出差异,内阻不一致对电池的所有充放电环节都有影响

网友:
都拆机了,就不要组团使用,单个使用就完了

网友:
个人感觉容量优先内阻,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都是大家碰到的共性问题,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首先要考虑内阻,要差不多一样,越小越好;其次是容量也要相差不大才行,那样做出来的电池组,使用效果才是最佳的。

网友:
小电流使用,无法兼顾时,优先容量相同。
大电流使用的话,该换换新的吧,命更值钱

网友:
如果是多并多串,容量可以通过总容量来调节……

网友:
我是先要分容分阻,找相近内阻并为最小内阻,再配容量,所以就要用上智能保护板,还要找最大均衡电流的。

网友:
即便内阻、容量都相同,还有自放电呢!电动工具不是什么精密设备,自组电池时各项指标尽量差不多就行了。再者,锂电池单体目前主要还是用于工业电池组生产,优级电芯一般也很少流入零售市场吧?如果想以低廉价位买到所有参数高度一致的单体锂电池,应该也是比较难的。

网友:
还要看串并联。

网友:
个人认为用旧18650组电池组也一定要选同品牌同型号电芯
第一选择-内阻(尽可能10以内)
第二选择-容量(差异在200毫安内)

全新电池不在以上内容不用考虑

网友:
配组使用的时候,都要考虑的

所以个人配组非常考验耐心。

总体说来,内阻一致的可以并联使用,容量一致的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
优先先考虑内阻,容量不一致可以按最小的算。

网友:
内阻重要点,

网友:
没组过电池,进来学习。
买的电容点焊机套件,一直都没装起来,不知在哪个角落吃灰。

网友:
个人感觉内阻比容易重要,内阻接近的,容易可以按小的计算,如果容量接近,内阻差异大的话可能输出电流都有影响
内阻接近还要放电曲线也比较接近才行

网友:
其实呀,电池的充放一致性才是最重要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多年前东明买了2节柯达代工三洋镍氢电池成对使用,好像还不是同一批次,散装货。结果电压惊人一致!充电也几乎同时转灯。而其它杂牌货总有一只提前用完或先充满,放电到一致也不行。

网友:
大单体锂电优先。小18650个别故障难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