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电池魔改国产保护板

楼主(2023-03-20):
里奇的18V电池如果上锁了可以整个国产的保护板上去,反正里奇的工具没有协议,所以几块钱的国产保护板还挺香的

网友A:
里奇电池不是能解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奇电池不是能解锁吗?

锁死那种不行,电池有压差锁的那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死那种不行,电池有压差锁的那种可以

电池有压差就每一节单独充电,达到平衡为止

网友B:
压差锁?是一回事?

网友:
电池带锁的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锁?是一回事?

5组电池电压差别大就会锁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死那种不行,电池有压差锁的那种可以

没有锁死的  所谓的锁死 其实是板子有其他故障

网友C:
这保护板好简单

网友:
你这是换板不是换保护板

网友:
楼主这个主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保护板好简单

原件在背面了,电池触点这样才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