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几种有点年龄的灯珠电流

楼主(2023-03-20):
拿出沉睡了一年多的数控电源通通电,别放坏了,还是买来时给自己做的ZVS用了一下,功率太小带不动ZVS。

随便测一下灯珠在额定电压下电流是不是与标称的一样。

灯珠分别是

2.5V/0.3A
3.8V/0.3A
4.8V/0.3A
6V/0.5A

具体数据自己看

按顺序测

亮度

3.8

亮度

4.8V

亮度没拍

6V

亮度

测试完毕,结果,电流与标称的悬殊不大

网友A:
前两种小时候手电上用的多,2.5V的容易烧,3.8V的耐用些,电池不怎么经用。

网友B:
好电源,一直心仪这款睿登,奈何价格高昂啊。
最后还是改了zx2400

网友:
自己拆了好多车机的12V东芝小灯泡,都不知道拿来干嘛用,随便一个LED都比他好,还节能

网友C:
2.5v用于两节干电池;3.8v用于三节干电池……6v应该是铅酸电瓶用的。。。

网友:
这些古董灯泡发光效率太低了,不过汽车上还有很多在使用类似的灯泡。

网友:
这些老泡有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种小时候手电上用的多,2.5V的容易烧,3.8V的耐用些,电池不怎么经用。 ...

2.5V的两节新干电池是容易烧,3.8V两节电池亮度不够,要三节干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电源,一直心仪这款睿登,奈何价格高昂啊。
最后还是改了zx2400

电压高,功率大的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用于两节干电池;3.8v用于三节干电池……6v应该是铅酸电瓶用的。。。

看来你没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功率大的是有点贵,

对呀  有了可调部分,还得配一个推的起可调的大电源。 于是用了zx2400加中阳数控套件。价格要合适不少。

网友:
睿登这个电源可不便宜,别放坏了

网友:
用这么好的电源测这么古老的灯泡!

网友:
N多年前用这种灯珠的手电筒抓蛐蛐

网友:
小时候有个这玩意儿我可以玩好几天…就是电池不好找…

网友:
做个记号,牙膏到了再加分

网友:
能把这么多灯珠保留下来,不容易。有时随手拿一个试一下,闪亮一下就灭了,发现电压搞错了。

网友:
效率太低,基本被led替换了

网友:
电源不错,是自己装的,还是直接买的成品。里面的供电模块是啥规格的啊

网友:
这个灯泡好像很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