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0款长城C30手豪异响更换水泵和助力皮带图解

楼主(2023-03-20):
我的2010款长城C30手豪,过年前冷车启动有叽叽的异响,过一会儿就正常。一直拖到现在,热车后还是时不时有叽叽的异响。在助力皮带和发电机皮带上淋水还有异响,买了气缸听诊器发现是水泵处发出的。

网上下单了原厂的飞龙水泵和盖茨的皮带,准备自己维修一下。早了解一下长城C30上皮带的绕法。

研究一下发动机舱,副驾驶侧水泵和皮带离车身的间隙太小了,如果从上方着手的话需要拆除大灯和发电机才有空间。

还是从下面拆换,发现左右平前稳定平衡杆也要更换。行车时还没异样以后吧。

水泵到货,85.5元加5元运费

配的铁密封垫

车库里借前面一段落差

发电机固定铁片上做好记号,13mm套筒松开发电机上方固定螺丝。

后轮堵上

顶起前部,安上安全支架。

卸下右前轮

10mm套筒拆下前护板,实际只拆右侧一半就行。

右半部有一个卡扣取不下来,直接把护板旋转到左侧就好。

涉及发动机,为了安全还是断开电瓶负极。

8mm梅花扳手拧松固定水泵摩擦原配螺丝,会跟转需要插入一根钻头别住。

助力皮带内侧都是裂痕了,发电机皮带没任何老化现象。

19mm梅花扳手转动曲轴盘,另找一个扳手把助力皮带,发电机皮带别下。

换上盖茨的3PK790

10mm套筒取下固定水泵的2粒螺母和3粒螺丝。发电机下方的1粒螺丝不方便观察比较能取下。

螺丝规格都一样

水泵松开后,排出半盆冷却液。近2升

下方没有间隙能把水泵取出,松开空调低压管固定。发动机与风扇的间隙处从上方取出

我每3年更换一次冷却液,水泵叶轮没任何腐蚀。原厂安装垫片和水泵没用胶

回装前用不锈钢滤网修复一下开裂的左侧下护板

清洁水泵安装面

垫片先安上,新水泵也是只能从上方放入。

2粒螺母3粒螺丝固定好水泵,先手拧到底。再小飞套筒上紧,没间隙上扭矩扳手只能靠手感锁死。别一下拧好,分3轮力度逐个拧死。

再拧上水泵摩擦盘

盘曲轴把发电机皮带别上

撬棍插入

把发电机安原位置固定

加入缺失的冷却液

拧好电瓶负极

点火试机

没漏没异响

副水箱加到上限。

顺便买了轮胎固定螺母,换上

试机没问题后安回下护板

网友A:
水泵坏了引发的叽叽响?

我一直以为叽叽响都是皮带老化或者松了才会引发呢,好像一般都是凉车容易响,车一热就会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坏了引发的叽叽响?

我一直以为叽叽响都是皮带老化或者松了才会引发呢,好像一般都是凉车容易响,车一 ...

水泵的轴承时间长了也会有异响,皮带打滑的异响用淋水法就能判断

网友:
厉害了,恭喜加精

网友B:
高手,这都没修车店什么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都没修车店什么事了

出保后就只喷漆去过。

网友C:
涂抹一些肥皂,如不响了就是皮带的事儿 感觉你的水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抹一些肥皂,如不响了就是皮带的事儿 感觉你的水泵没问题

我不只试过水,还用过WD40的矽质润滑剂。还是有异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只试过水,还用过WD40的矽质润滑剂。还是有异响

稀了罕  我还真没遇到过水泵凉车响,热车不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稀了罕  我还真没遇到过水泵凉车响,热车不响的问题

你没仔细看,过年前是热车后不响。现在是热车也响了。

网友:
牛逼大了,一般人想不到、搞不定

网友:
厉害这个都能自己动手

网友:
我不敢自己修~怕装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斤顶不错!

京东半折124元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京东半折124元买的

2.5T的,这个价格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T的,这个价格很不错。

没想这次开第13年了还不想换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这次开第13年了还不想换车

手动的开几十万公里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工具好多啊,我的车子,自己不折腾了,去年置换了。

网友:
贴子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