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type-c OTG线, 网上找到有成品,谢谢大家!汇报结果,网上买来的可以用

楼主(2023-03-20):
      想给OTG线一分二,搞成一边充电一边使用,但是分线之后要么可以单独充电OTG不能使用,要么能用OTG不能充电。
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解决吗?

网友:
OTG时,是设备往外输出电压、电流

当然充不进去了,你想啥呢???????

网友:
C口没那么简单,设备是供电端还是受电端,供电电压多少,设备类型多少,都是需要设备之间协议通讯完,然后再确认的,所以直接连基本都不行。想研究的话,发个链接给你看看。
https://blog.csdn.net/u010783226/article/details/103877807

然后,有个最简单的办法,用A转C的线,供电那段只连电源,OTG那端只连数据和CC,估计能行。

网友:
握手协议,没搞清前,最好不要乱整

网友:
OTG是需要向外设供电的,是不能接受充电

网友:
为什么要整OTG?对外供电,还能同时充电吗?

网友:
OTG是主设备的时候是输出电压带负载的吧,主设备处于输出状态,肯定不可能充电

楼主:
淘宝上找到有成品线,不折腾了,求助结束。

通过百度,可以通过LDR6028转换,但就只需要一条线,就不折腾了。

网友:
自己弄还要琢磨,增长技术

网友A:
资金至今没搞懂OTG和一般usb电路上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金至今没搞懂OTG和一般usb电路上啥区别

需要多少资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到有成品线,不折腾了,求助结束。

通过百度,可以通过LDR6028转换,但就只需要一条线,就不折腾 ...

成品线找什么关键词

网友C:
搞明白了再动手改造,不然就是浪费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金至今没搞懂OTG和一般usb电路上啥区别

OTG线里面多了一个识别电阻。
按书面化来说就是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线找什么关键词

TYPE-C OTG一分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明白了再动手改造,不然就是浪费材料。

谢谢!
前面搞的都是废线再利用

网友:
这就是DIY 的乐趣所在

网友D:
所以,最终是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
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最终是怎么接线的呢

没注意看标题吧,淘宝购买成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