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Chromebook13 G1无线网口改装 NVME 硬盘

楼主(2023-03-20):
HP Chromebook13 G1 ,
原厂 EMMC 32G 容量太小,
因此萌生利用无线网口,
改装为 M2 NVME 固态硬盘。
1. 某宝购买 m2 key a+e 转 m2 key m 转接卡

2. 某鱼购买 二手128G m2 nvme 2230 硬盘
     (pcie協议)

安装后, win11 能自动识别。

新上的 nvme 盘 ,读写跑分是原厂的21 倍
上新盘跑分 2824分

原厂盘跑分只有135分

美中不足的是,
改装盘后,高度太高,
后壳无法完全装上,
有些缝隙存在。

网友A:
把接口那一节切了再飞线,这样就可以不用固定在那个位置超出这么高了

网友:
去掉转接板的插座,直接飞线:找到与这插座密度一样的排线然后安准许焊到板上,另一头再搞个座子,放到空间大点的地方。

网友:
这个翘起来 太难看了 ,这个翘起来 太难看了 ,这个翘起来 太难看了 ,

网友:
这都可以,不错!

网友:
这个有缝太难看了,撸主买的时候应该找那种可以软连接的,放在空间大的地方或者直接焊到SSD上...

网友:
有这么大的缝隙受不了

网友:
软排线是不错的

网友B:
原厂是贴片的flash吗?

网友:
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机器没风扇的吧,,cpu跟我6100比差多少啊,

网友:
我的也是chromebook系统

网友D:
居然要换就换容量大点的。250起步吧。

网友:
这样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口那一节切了再飞线,这样就可以不用固定在那个位置超出这么高了 ...

我的眼力不行,
飞不了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是贴片的flash吗?

是的,贴片的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没风扇的吧,,cpu跟我6100比差多少啊,

是的,无风扇的,
你的CPU 是 N6100 吗 ?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要换就换容量大点的。250起步吧。

因为只是先行试水,
原本也不确定,
原厂 Bios 程序,
是否能抓得到这个网口的NVME硬盘,
所以,不敢买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