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type-c电源口能用手机充电器吗?

楼主(2023-03-20):
笔记本type-c口能用手机充电器吗?

现在新笔记本都最是TYPE-C,自带的100W的充电器很大,很重,在家是很方便可以快速给手机或电脑充电,外出时,现在笔记本很省电充电可能性小,能否倒过来,外出时带一个手机常用的20w充电器,给笔记本充电。

网友:
得看你的手机充电机支持不

网友:
我现在用的某为笔记本电脑,充电口是TYPE C,他的充电器口也同样的接口,只需要把充电头那边的C头拔下来,插到我手机上,我的某真手机显示是普通充电,5V-2A

网友A:
20W的功率太低了,充得还没用得快...

网友:
不是看什么接口,是要看什么协议,你的20W是PD协议吗?插上笔记本,笔记本如果提示正在充电那就能用,不过,恐怕是越用电池电量越少,这20W恐怕不够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20W给电脑充电是不是小了点,我的ELL5518原装用65W适配器,用绿联4口100W的能充;现在换了灵越7620,原配130W适配器,正准备试用绿联的4口。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得有20V档才能充吧?

网友:
普通的手机充电器不行,我试过,60W以上的氮化镓估计可以

网友B:
拿我手中的手机来看,华为P50pro的66W快充不行,没20V输出档位。小米12X的67W快充可以,这个充电头能输出20V。关键还是看有没有20V输出。

网友:
不能只看充电口,要看支持啥协议,笔记本一般要支持PD 20v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的功率太低了,充得还没用得快...

临时急用的,我新买的R7 - 6800H    6纳米的cpu确实很省电,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我手中的手机来看,华为P50pro的66W快充不行,没20V输出档位。小米12X的67W快充可以,这个充电头能输出20 ...

哦,那就是要用65w,我的华为20w,40w,的只有9v2a  10V4A

网友:
电脑关机   5V充电器 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要用65w,我的华为20w,40w,的只有9v2a  10V4A

那白搭,一般电脑得有20v才行

网友:
可以,只是只能保证轻办公,不然的话,充着电还是会继续掉

网友:
得买一个65W以上的PD快充了。

网友:
关键是看手机充电器支不支持20V输出,不妨先测试一下。

网友:
带快充的手机充电器一般都在12V以下,与笔记本充电所需电压不符。

网友:
即使协议支持,20W也太小了点

网友:
一般支持20v的充电器,都支持3a挡位,也就是60w了,要么尺寸大,要么氮化镓,所以还不如带电脑充电器给手机充电